寻找给半导体制冷包供电的大功率电源36V/20A

楼主(2016-08-24):
我最近要给半导体制冷包找个大功率电源36V/20A左右的,请大家推荐下比较可靠的电源(品牌型号/价格/)?

1.制冷包所用的制冷片规格如下:
芯片型号:TEC1-12706(批次不同可能印字会有区别)
外部尺寸:40*40*3.75mm
内部阻值:2.1~2.4Ω(环境温度23±1℃,1kHZ Ac测试)
最大温差:△Tmax(Qc=0) 67℃以上。
工作电流:Imax=4-4.6A(额定12V时)
额定电压:12V(Vmax:15V启动电流5.8A)
致冷功率:Qcmax50-60W

2.制冷包结构:总共12片TEC1-12706,三个串联,合并为36V,总共有四组-电流16A

网友:
各种品牌的通讯电源,比如艾默生HD4825-3,48V、25A,改成调压来用。

网友A:
咨询下,制冷片串联使用个体差异大不?我一直是并联用的。怕串联电压效率差异大。

网友:
铅蓄电池

网友B:
给LED供电的大功率电源基本都可以,马云家一大把,

网友C:
关键你预算多少。
这样的电源新的肯定不便宜。
二手的通信电源比较便宜,但改电压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你预算多少。
这样的电源新的肯定不便宜。
二手的通信电源比较便宜,但改电压麻烦。 ...

之前的那个要3000RMB,现在老板希望是2000元左右搞定,关键是质量不能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LED供电的大功率电源基本都可以,马云家一大把,

我刚找了下 ,MW开关电源  MW HRP-600-36 质保5年,电流最大17.5A,用这个给制冷包供电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咨询下,制冷片串联使用个体差异大不?我一直是并联用的。怕串联电压效率差异大。 ...

我们用了十多年,还好,没发现什么问题,最害怕是散热不好烧坏制冷片~

网友:
买大厂的通讯电源改,质量应该可以

网友D:
制冷片串联供电,功率会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冷片串联供电,功率会平衡吗?

看制冷片做的好坏了,我们之前用的是进口的,没什么问题,现在改国产的就不知道怎样了?有兄弟用过串联的吗?分享下经验~

网友:
买3个36V8A的电源,基本上总共250多块,通用规格的电源便宜量大还不坏

网友:
通信电源有效的输出电压范围一般是48V~58V,在这个范围内可以满功率输出。
42V~48V范围一般是最大电流为满功率除以48V,这个范围内电源参数比48V~58V稍差。
30V~42V大部分是回缩,0V~42V一般没什么性能要求,就是要求不坏。

网友C:
2000元的话可以找通信电源的厂家订做了。数量和价钱可以和厂家谈。

网友:
制冷块效率太低了,现在直流压缩机24V,48V的,效率比制冷片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E:
之前我的同事用半导体制冷片串联,
后来改成并联。
他测试的结论说是串联制冷效果没并联的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之前我的同事用半导体制冷片串联,
后来改成并联。
他测试的结论说是串联制冷效果没并联的好。 ...

怎么测的,总功率一样的情况下,会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测的,总功率一样的情况下,会有区别吗?

那个同事用的是国产12V制冷片,测试方法如下:
1、串联两个制冷片,制冷片两边压上大铝块(有一铝块带散热风扇),通24V,看看冷端最低能到多少度(一般开10-30分钟温度就降不下去了)
2、并联两个制冷片,同上面一样用压大铝块和散热风扇,通12V,同样看冷端温度最低能到多少度。

方法2得到最低温度好像低过方法1.  这是同事测试的结论。
你可以自己亲自这样测试一下。

网友G:
既然3串后4并,为啥不4串后3并呢,这样用DC48V通信电源模块,成本很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0元的话可以找通信电源的厂家订做了。数量和价钱可以和厂家谈。

我们就是量少,所以想用通用的开关电源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3串后4并,为啥不4串后3并呢,这样用DC48V通信电源模块,成本很低了。

还有些老的设备也得用这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有些老的设备也得用这个~

我可以帮你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可以帮你定做。

之前就是订做的,我们量比较少,有时候一年也就7八台,供应周期太长,所以希望走通用的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找了下 ,MW开关电源  MW HRP-600-36 质保5年,电流最大17.5A,用这个给制冷包供电怎样? ...

真明纬的话质量绝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