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20 焊接后,温湿度校准差异很大,问题在哪里?

楼主(2016-08-24):
做了一批(500个) SHT20 的温湿度采集传感器,电池供电。
内部测试时,和购买的一个参考表差别很大。
按资料水合一段时间(超过24小时) ,还是比较大。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
同时 请各位大侠推荐下 (正规方案和低成本方案都可以说下,比较刚刚开始,投入也不想太大)。
1,参考对比用的温湿度计(分开/合一起都可以)  用哪家的?
2,批量校准采用什么方式?
3,是否有必要到第三方做全检?
4,除SHT20 外 还有没有其他传感器推荐?

谢谢大家。

网友A:
所以才要校准啊。

网友B:
咋焊接的?这东西焊接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废了。最好用他那种长脖子封装的,手工焊接。很少出毛病。还有要防着点助焊剂的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焊接的?这东西焊接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废了。最好用他那种长脖子封装的,手工焊接。很少出毛病。还有要防着 ...

批量回流焊的。
长脖子封装是指?
另外,烟怎么防? 贴一个3M 高温胶带?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才要校准啊。

意思是不管怎样 确认一致性很差?

网友C:
做为变送器类的东西基本无法 批量校准

一个变送器卖的贵也是有道理的,贵的人工

楼主:
STH20 这类的半导体传感器也如此?

网友:
我手焊了 温度都差了3度,湿度更离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批量回流焊的。
长脖子封装是指?
另外,烟怎么防? 贴一个3M 高温胶带?

以前用的SHT11和15,一开始手工焊样品,发现熟练了烙铁调温度高一点焊接时间短,这样用着还可以,

后来小批量也是回流,也发现有你一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有像火柴那种样子的长脖子的封装(SHT71/75),就一直用那个封装手工焊接了。

选这个封装主要是焊接温度影响不到传感器,产线工人随便焊,生手对产品的影响也不会有多大。

焊接前用胶带封住传感器窗口,半成品装外壳前再去掉胶带。这样做后产品很稳定,不同批次也没有明显差异,同批次一致性相当好。

选这个片子是因为它是完全校准过的,所以只要保证焊接不对片子造成影响就行了,数据还是挺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为变送器类的东西基本无法 批量校准

一个变送器卖的贵也是有道理的,贵的人工 ...

这个片子是完全校准过的,不信你可以用探针随便压几个看数据,还是很不错的。

主要还是焊接影响到了片子。可以在焊接过程中找些解决方法。

我是找了个省事的办法,换封装 把焊接的影响做到最小。

网友:
这个焊接用那种低温的焊锡,然后过回流焊会不会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的SHT11和15,一开始手工焊样品,发现熟练了烙铁调温度高一点焊接时间短,这样用着还可以,

后来 ...

还真有这个封装,我一直以为是别人二次焊接上去的。。。

不过好像只看到71有这种  SHT10 这种好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有这个封装,我一直以为是别人二次焊接上去的。。。

不过好像只看到71有这种  SHT10 这种好像没有 ...

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封装不同而已。大连那家以前有仿制的,就是把SHT10二次焊接到长条板上。

我觉得不放心,就没用,用的原厂的71

网友D:
水合怎么样的,有资料没

网友:
关注,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合怎么样的,有资料没

资料上说水合,就是放在>75% 的环境下 一段时间。
我们采用的方式是: 密封环境下,放置一些饱和食盐水,放置24小时以上。
食盐水的细节在:
http://www.docin.com/p-105799977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的SHT11和15,一开始手工焊样品,发现熟练了烙铁调温度高一点焊接时间短,这样用着还可以,

后来 ...

谢谢.
对应SHT20 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对应SHT20 的是什么型号?

原厂长脖子的只有71和75两种型号。以前还有其他的,现在好像只有这两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水合怎么样的,有资料没

手焊SHT11做测试的时候我是放在热水上面用水蒸汽嘘的 嘘一会数据就正常了。这是非常规手段哈,只适合玩玩。

一开始SMT的小批量时我是放恒温恒湿实验箱里水合的。不知道正规手段是啥样的。

后来就用71了,生产不影响,就省了水合这一步工序了。

楼主:
我们这次也拿到恒温恒湿箱里面测试过,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误差都在1度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上说水合,就是放在>75% 的环境下 一段时间。
我们采用的方式是: 密封环境下,放置一些饱和食盐水,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焊SHT11做测试的时候我是放在热水上面用水蒸汽嘘的 嘘一会数据就正常了。这是非常规手段哈,只 ...

谢谢了,我用的就是SHT11,一致性不是很好,准备按你说的换型号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这次也拿到恒温恒湿箱里面测试过,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误差都在1度以上。 ...

这东西挺敏感的,周围的环境对它测量影响不小。想办法把环境影响降低哈。

我做的产品批量误差最大的也就1度,一般不超过0.5度。

其实我觉得只要不是精度要求十分严格的地方,误差1度内也算可以了。

再说了要精度高的环境也不会用这个传感器哈。

网友:
我使用的SHT21传感器也是一样,送到客户那里通常都说湿度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挺敏感的,周围的环境对它测量影响不小。想办法把环境影响降低哈。

我做的产品批量误差最大的也就 ...

大侠的产品用在什么场合?
我的是计划用在冷链运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的产品用在什么场合?
我的是计划用在冷链运输。

设备运行环境监测,室内室外的都有。

冷链用这个还比较合适。差个1度应该也可以接受。

但传感器要注意做好防护。之前用过一种金属颗粒烧结外壳不错透气不透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设备运行环境监测,室内室外的都有。

冷链用这个还比较合适。差个1度应该也可以接受。

请教这个东西抗腐蚀性怎样?高酸、高湿、露点环境实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这个东西抗腐蚀性怎样?高酸、高湿、露点环境实用吗?

高酸估计啥传感器也抗不住。高湿、露点不怕。

网友:
e+e有个温湿度变送器据说不怕酸,抗腐蚀性强,据说里面的传感器不单卖,只给他自己用,估计吹牛的可能性也比较大,这个变送器一根要2000以上。

网友(2016-11-17):
引用 楼主:
大侠的产品用在什么场合?
我的是计划用在冷链运输。

你好,看到你在使用sht20开发产品,我们这边在参考sht20开发温湿度传感器元件,不知道能否和你们做一些交流,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不管怎样 确认一致性很差?

兄弟你的SHT20湿度怎么处理的啊,我做了个发现和公司原来的SHT15的相差好大啊,有20的差距,但是两个SHT20同时测试到没有什么差距,谢谢

楼主:
还没有解决。正在做第二批,看情况。

网友:
SHT31的精度更高点,而且是整个量程内的精度都较高,SHT20和SHT30的精度是某个范围内的。

网友(2016-12-27):
引用 楼主:
还没有解决。正在做第二批,看情况。

你好,你的第二批情况如何啊?
我也准备用这个呢,芯片中间的VSS大肚子焊了吗?

网友F(2018-10-09):
请教:
使能片上加热器,该位写0还是1?没看到资料注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
使能片上加热器,该位写0还是1?没看到资料注明。

默认0应该是不使能片上加热器的,这样的话应该是1

网友:
没错啊,sht11这玩意焊接的时候得非常小心才行,首先是不能用任何胶带接触芯片上的小窗户,其次是焊接时间要短,经验是控制在5秒左右,没焊好的话冷凉了再焊,别连着一次接一次的焊,最后就是焊接的时候一定小心助焊剂的烟不能熏到芯片,最好能有个风扇吹着烙铁头让芯片在上风区。

网友(2020-11-13):
引用 网友B:
原厂长脖子的只有71和75两种型号。以前还有其他的,现在好像只有这两种了。 ...

有sht30驱动吗?回头我也试试 AHT10用着差别很大

网友(2021-03-13):
mems温湿度传感器,体积小功耗低,但同样由于体积小导致感湿面很小,进而导致抗污染能力差,脱湿差。用了一段时间后都会存在漂移。本人试过将SHT21,在常温(夏天28~35度)高湿环境(85~93%RH)放置一个礼拜后,5个产品90都偏高5~7个点。唯由将它们放在高温低湿后,3个正常。样品不够,仅供参考。不过用这类传感器存放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