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FPGA视频处理方面,能不能跳过verilog直接用NIOS II ?

楼主(2016-08-24):
例如想用FPGA做一个TFT的控制器,FPGA一端接MCU输入,另外一端接TFT,RGB接口输出。

这样能不能跳过verilog直接用NIOS II软实现?

新手求教

编辑补充:
NIOS 与 verilog各侧重应用于什么?

网友A:
NIOS就是处理器范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OS就是处理器范畴了

NIOS只能把FPGA当作一个MCU主控来用。如果又有输入又有输出就没办法用NIOS是吗?

那如果我把FPGA就当作MCU,不要输入,直接用他去驱动RGB接口的TFT,可以用NIOS吗

网友:
这个是NIOS的外设的事情吧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功能用NIOS是可以实现的,只是效率和稳定性有点差而已,NIOS是软核,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基于FPGA软件编写的MCU,输入和输出驱动TFT都是没问题的,只是NIOS内核和其盗版的编译软件都有些BUG,用起来不是很愉快,而且没有体现出FPGA并行运算的优势,记得坛里有人说过,用FPGA比作富人的别墅的话,NIOS就是别墅的洗手间,只不过这个洗手间跟穷人的房子(MCU)差不多大,当然只用NIOS的话,相当于买了个别墅,结果只住在洗手间里,也是大大的浪费,不如买个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功能用NIOS是可以实现的,只是效率和稳定性有点差而已,NIOS是软核,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基于FPGA软 ...

明白了,谢谢,还是学习verilog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功能用NIOS是可以实现的,只是效率和稳定性有点差而已,NIOS是软核,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基于FPGA软 ...

比喻形象啊

网友:
用带arm的fpga

楼主:
带arm的FPGA有QFP的吗

网友: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只要功能和成本可以接受,选择开发难度低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