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不接120欧终端正常同,接就不正常

楼主(2016-08-24):
买了一批MAX485。采购买的,大约1块多吧。使用时发现,如果AB电阻网络是47K/4.7K/47K时正常通信 。47K/1K/47K时25%的不正常。接上120欧终端电阻后80%以上不能正常通信。这是片子的问题么?

网友A:
上下拉电阻大了。一般1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下拉电阻大了。一般1K

上下拉电阻取多大,要视同一485总线上的设备数量而定。一般情况而言47K的电阻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用1K的电阻,如果我接几十分设备,等效电阻是多少算过没有?

网友B:
楼主不会是同一485总线上挂了多个设备,每一个设备都接了终端电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下拉电阻取多大,要视同一485总线上的设备数量而定。一般情况而言47K的电阻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用1K的电 ...

只在主机接上下拉,所有从机都不接上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在主机接上下拉,所有从机都不接上下拉。

曾经也是使用这种方法,但是当不接主机时,总线悬空,状态不定,导致从机不断的进串口接收中断,影响从机正常工作,后来所有设备全部接47K上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会是同一485总线上挂了多个设备,每一个设备都接了终端电阻吧?

没有,就一个485对一个485,一条线一个,没有挂多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拉电阻大了。一般1K

上下拉47K应该不算大,有的电路都不用接呢

网友B:
如果是一对一,请按二楼方法,将上下拉电阻减小,楼主自己计算一下,47K的上下拉电阻,假设5V工作电压,那么空闲状态时,这个120R的电阻上分得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这种接法,会导致空闲状态时,AB间压差过小,总线逻辑可能处理不确定状态,必须要保证空闲时逻辑为1,即A>B 200mV以上。

网友:
波特率38400,980米左右带30个设备,从机不用上下拉,就主机有,现在运行3年,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MAX485芯片有问题,我在淘宝买过20片75176, 接收端电压要达到1.6Vpp才能输出信号,换一片拆机的就OK了。

网友:
上下拉电阻太大了。电阻用的不对,终端用120欧左右的(距离近可以不用),上下拉用1k左右的差不多了。
你用的上下拉47k,算一下如果对方没发送的时候,你的接收端正负端相差电位非常小,可能会让输出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没注意楼上已经有一位提醒l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一对一,请按二楼方法,将上下拉电阻减小,楼主自己计算一下,47K的上下拉电阻,假设5V工作电压,那 ...

不对啊,如果是上下拉的问题,那有很多电路是没有这个上下拉的,只接有终端电阻 ,一样 是可以用的

网友:
一块多,显然不是maxim的

网友C:
正常都要电阻10K以上。47K是没问题的。
接1K级别的电阻,一台表,也能用。
接120欧姆,近距离,也能用。
楼主的问题是其他原因。不是电阻问题。
楼主如果买的是max485,那一定是假货。100%的假货。无论你是多少钱买的,1块钱还是10块钱买的。

网友D:
估计是芯片质量问题,

如果距离不是很远,波特率不是很高,没有必要加120欧匹配。

上下拉,我一般只在主机端加,从机没有加。阻值大小根据接从机数量估算。从机多的话,阻值就不能太小,毕竟485芯片驱动能力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都要电阻10K以上。47K是没问题的。
接1K级别的电阻,一台表,也能用。
接120欧姆,近距离,也能用。

我估计也是这样,上下拉太大最多就相当于没接,很多电路的485也是没这些上下拉的。但都会强调远的时候要接120电阻。
测试时,两机就2~3米。只是在从机上接120欧就80%多的不能用,偶尔就一两个能用。芯片肯定100%是国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芯片质量问题,

如果距离不是很远,波特率不是很高,没有必要加120欧匹配。

说实话我挺怕485的,用了几年,可能还是功底不够,基本上论坛提到的485问题,都碰到过。而且当时都不是芯片问题,因为芯片都是ti,美信官网样片。但是485要是隔离处理的话则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E:
我用的时候也是,不加120欧姆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时候也是,不加120欧姆就正常

那你是怎处理的?直接就不用120?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是怎处理的?直接就不用120?

对的 直接不加120了

网友:
1元多的不是原装的

网友(2016-09-28):
看大家的回复受教了!

网友:
我全部用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