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16F1937 PB口作输入高 读回来一直是低

楼主(2016-08-24):
PIC 16F1937 PB口作输入高 读回来一直是低

是不是还没别的地方没有配置好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f1937.h"

        __CONFIG(0x0464); //配置字:CONFIG1 0x8007
        __CONFIG(0x1233); //配置字:CONFIG2 0x8008

#define  LED_BACK_control            RC5

int main(void)
{
        OSCCON = 0x6b ;//01101011
        OPTION_REG &=0x7f ;
        LCDCON = 0x00 ;        //  关闭  LCD
        ADCON0 = 0x00 ;

        LCDCON = 0x00 ;        //  关闭  LCD

        LCDSE0 =  0x00 ;//0b11111111 ;                // Seg 0~7
           LCDSE1 =  0x00 ;//0b11111111 ;                // Seg 8~15
            LCDSE2 =  0x00 ;

        OPTION_REG &=0x7f ;

        ANSELB = 0X00;
        PORTB  = 0x1c ;
        WPUB  |= 0X1c;
            TRISB = 0X1c;

            TRISC = 0X00 ;

        while(1)
        {
                #if  1

                if(RB2 == 0)
                {
                        LED_BACK_control = 0 ;
                }
                else if(RB3 == 0)
                {
                        LED_BACK_control = 0 ;
                }
                else if(RB4 == 0)
                {
                        LED_BACK_control = 0 ;
                }
                else
                {
                        LED_BACK_control = 1 ;
                }

            #else

                        LED_BACK_control = 0 ;

                #endif
        }
        return 0 ;
}

网友A:
读每个port的特定位时,别直接用RB2 == 0 这样的语句去试,读RB2的输入值,通过如下这种方式:  POTRB & RB2MASK, 其中RB2MASK = 0b0000 0100. 你试试这样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每个port的特定位时,别直接用RB2 == 0 这样的语句去试,读RB2的输入值,通过如下这种方式:  POTRB & RB ...

试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PORTBbits.RB2==0;这样呢

楼主:
谢谢 大家 是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