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电机驱动的地线为什么这样走线?

楼主(2016-08-24):
该芯片为L6205

如所示为什么地线要这样走?什么情况下要这样走呢?

网友:
进行铺铜操作自动形成的。
这肯定不是设计者刻意要这样设计的。
这个不是最佳的设计。
设计者偷懒不做改动。

网友:
估计是忘记改普通规则了。。。。

网友:
电流大吗。不大的话可以这样画可以方便手工焊接,整块铺地的接插件真心难焊

网友:
参考其他的板子的走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和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
从你提供的照片的局部来看,这板子不值得你花过多的时间去研究,至少板子的这部分。

网友:
没太看懂楼主说的图,但是也有可能是故意这样走的,如果是大功率点击驱动,功率地和信号地要单点连接,可能是信号地走了粗线,功率地覆铜,在一个地方单点连接,那几个 pin 脚是信号地,当然也可能是功率地和真正的地之间加了采样电阻,所以没有直接连起来,楼主图再多加点说明说不定可以看清楚点,知道确切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手册里面说的,两个半桥的下臂地,要和功率地单点接地,其他 GND 是信号地,确实是这么故意设计的,因为里面有过流保护模块,减少信号地的噪声

网友:
从楼上原理图看,56两脚是功率地,pcb的3 8应该先单独排线,楼主3 8脚有就近的地连接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里面说的,两个半桥的下臂地,要和功率地单点接地,其他 GND 是信号地,确实是这么故意设计的,因为 ...

我就是看了原理图才发上来,想不通

现在好了,大家都认为那个不合理,那就是我该按原理图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