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没有音频输出接口,只有USB,如何做声光报警?

楼主(2016-08-25):
大家好。

现在我在工控机上做个上位机软件,和仪器进行串口通信,客户有个需求,就是当串口通信失败的时候,要能输出声光报警。

我看了现场的工控机,没有台式电脑上的音频输出接口,只有USB,请教如何做声光报警?谢谢。

网友A:
机器内部应该有空闲的PCI插槽吧!加块声卡就OK了!或者就用USB声卡。

网友:
一般内部有引脚可以接出来的吧

网友:
参考警车的警笛警灯就行了,不用声卡这么麻烦的。

网友:
使用闲置的并口或者串口IO,直接控制口的闲置IO口翻转,通过三极管或者继电器模块实现弱电流控制强电流,来控制外部灯工作状态柱灯。

网友:
USB声卡,非常小

网友:
不知道主板上有没那个蜂鸣器   以前电脑能用主板蜂鸣器发声

网友:
usb声卡便宜又好用

网友:
顶8楼, 检查主板是否有蜂鸣器
不然usb声卡

楼主:
客户的工控机是密封的,不能往里面加板卡,所以目前只能用USB声卡了。但我用USB音箱,怕音量不大啊。另外,USB声卡也不能做闪光灯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的工控机是密封的,不能往里面加板卡,所以目前只能用USB声卡了。但我用USB音箱,怕音量不大啊。另外, ...

USB声卡有两个声道的,一个播放声音,另一个发送1000Hz正弦波做闪光灯控制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内部应该有空闲的PCI插槽吧!加块声卡就OK了!或者就用USB声卡。

工业场合还是尽量避免USB接口吧

网友:
机箱内部应该还有蜂鸣器的吧

网友:
有打印口吗

网友:
工控机串口多,做一块单片机控制板,控制声光报警器。

网友:
工控机不是有IO输出吗?用IO接一个报警器就行了呀。

楼主:
这个工控机只有2个串口,都接了仪器。还有2个usb接了鼠标和键盘,其它的都没有了。我还得买个usb hub来增加usb口。运行的是XP系统。

网友:
usb声卡,或者串口声光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的工控机是密封的,不能往里面加板卡,所以目前只能用USB声卡了。但我用USB音箱,怕音量不大啊。另外, ...

找个有源usb音箱

网友:
买个声光报警器,用串口的RTS或DTR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的工控机是密封的,不能往里面加板卡,所以目前只能用USB声卡了。但我用USB音箱,怕音量不大啊。另外, ...

买带功放的喇叭啊,然后喇叭上面接电放大一下,驱动灯,跟着声音一闪一闪亮晶晶

网友:
主板蜂鸣

网友:
不知道撸主用的什么牌子的工控机,我们批量使用 研祥研华的都在附件包里带音频跳线,主板预留有音频插针,有些项目需要声光报警扩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