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的伺服驱动,200W 之内,精度0.1度不加减速箱(脉冲...

楼主(2016-08-25):
RT.
头一次接触这东西。
小功率的伺服驱动,200W 之内,精度0.1度不加减速箱(脉冲4096),带CAN 接口 ,用在测试设备上的,不要速度特别快,1000转足够, 一般要多少钱,这个一般选直流的还是交流的。

另外:步科的在1500-2000有优势吗?

网友:
日系的要2、3000。国产的1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二手的,可以用不?便宜给你

谢谢,二手的不考虑了,看资料麻烦,还得折腾。

网友B:
建议别用步科。
之前我同学的工厂,用雷赛伺服都把自己搞死了。天天坏。松下就好非常多,都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别用步科。
之前我同学的工厂,用雷赛伺服都把自己搞死了。天天坏。松下就好非常多,都不会坏。 ...

恩,价格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价格也差不了多少

我自己没用过伺服。
不过据说日货的伺服价格也不是很贵。
同学有搞这块的,用松下的比较多。不过后来据说三菱和富士的价格都不贵。
伺服有个麻烦的地方就是,需要买变压器。因为都是三相200V的。

工控人家园的三菱伺服报价(具体我也不太懂,仅供参考)

MR-JE系列普通电机价格表(价格已包含插头和电缆)
MR-JE普通电机 MR-JE伺服驱动器 额定转速 分辨率及惯性 额定扭矩 成套售价
HG-KN13J-S100 MR-JE-10A 3000r/min 131072分辨率,低惯性 0.32N.m 2150
HG-KN23J-S100 MR-JE-20A 3000r/min 131072分辨率,低惯性 0.64N.m 2410
HG-KN43J-S100 MR-JE-40A 3000r/min 131072分辨率,低惯性 1.3N.m 2570
HG-KN73J-S100 MR-JE-70A 3000r/min 131072分辨率,低惯性 2.4N.m 2990
HG-SN102J-S100 MR-JE-100A 2000r/min 131072分辨率,中惯性 4.77N.m 3310
HG-SN152J-S100 MR-JE-200A 2000r/min 131072分辨率,中惯性 7.16N.m 4840
HG-SN202J-S100 MR-JE-200A 2000r/min 131072分辨率,中惯性 9.55N.m 5120
HG-SN302J-S100 MR-JE-300A 2000r/min 131072分辨率,中惯性 14.3N.m 5630

MR-JE系列带抱闸电机价格表(价格已包含常规插头和电缆)
MR-JE带抱闸电机  MR-JE伺服驱动器 额定转速 分辨率及惯性 额定扭矩 成套售价
HG-KN13BJ-S100 MR-JE-10A 3000r/min 131072分辨率,低惯性 0.32N.m 2845
HG-KN23BJ-S100 MR-JE-20A 3000r/min 131072分辨率,低惯性 0.64N.m 3295
HG-KN43BJ-S100 MR-JE-40A 3000r/min 131072分辨率,低惯性 1.3N.m 3620
HG-KN73BJ-S100 MR-JE-70A 3000r/min 131072分辨率,低惯性 2.4N.m 4415
HG-SN102BJ-S100 MR-JE-100A 2000r/min 131072分辨率,中惯性 4.77N.m 4600
HG-SN152BJ-S100 MR-JE-200A 2000r/min 131072分辨率,中惯性 7.16N.m 6310
HG-SN202BJ-S100 MR-JE-200A 2000r/min 131072分辨率,中惯性 9.55N.m 6490
HG-SN302BJ-S100 MR-JE-300A 2000r/min 131072分辨率,中惯性 14.3N.m 69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没用过伺服。
不过据说日货的伺服价格也不是很贵。
同学有搞这块的,用松下的比较多。不过后来据说 ...

谢谢,变压器不用吧。
看直流伺服有用AC-DC 供电的,这个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别用步科。
之前我同学的工厂,用雷赛伺服都把自己搞死了。天天坏。松下就好非常多,都不会坏。 ...

  这个消息确认么???雷赛经常跑来推销他们的L5伺服,,,怕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变压器不用吧。
看直流伺服有用AC-DC 供电的,这个便宜

直流伺服是无刷伺服的吧?
具体的我也不太懂。
我只知道一般的伺服电机都要配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消息确认么???雷赛经常跑来推销他们的L5伺服,,,怕怕  ...

雷赛的步进好像还不错。
伺服估计也刚做不久,难道感觉还是比较大的,并且技术难点不大一样。
我同学有个同学做继电器的绕线机,全部用松下伺服。据说很不错。
还有个同学之前的公司是给灯泡厂做的设备。好的用松下,便宜的用雷赛。结果雷赛试机的时候就爆了。具体原因和情况我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消息确认么???雷赛经常跑来推销他们的L5伺服,,,怕怕  ...

建议小心为上。
感觉进口的伺服现在也不是很贵。
出差一次,就够买一套进口的伺服了。

感觉有时候步进很好用。东方马达的步进伺服,价格不必伺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赛的步进好像还不错。
伺服估计也刚做不久,难道感觉还是比较大的,并且技术难点不大一样。
我同学有个 ...

雷塞的步进也是常烧坏,我们都改用众为兴的了,伺服还是日系的性价比高

网友:
步科可以的,据说它的伺服技术是金融危机时收购德国公司的

网友:
台达伺服也还可以

网友:
你查一查台达官网,里面有很多类型伺服驱动,都配套伺服马达,性价比高。

网友:
雷塞的步进还可以啊。我用五六年了,数量过2000套,坏的就五,六套吧。用的大多是小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没用过伺服。
不过据说日货的伺服价格也不是很贵。
同学有搞这块的,用松下的比较多。不过后来据说 ...

粗粗的看了下各家手册。
台达的最扯,600多页手册,不知道说些什么。东西也粗糙些。
步科的说明很清楚,167页,看了基本应用应该可以,感觉挺简单的。东西外观也一般。
松下的说明书还可以,东西真的很精致,我看的是A5 系列的...重点关注下

网友:
今天去听了日本下东方马达的培训课程。
牛逼哄哄。
东方马达,两项步进,五项步进,增量型步进伺服,绝对型步进伺服(不用电池可记忆原点)
他们家步进伺服的价格跟AC伺服差不多。
应用上,步进有他的优点。
不是一般的牛逼。

网友:
呵呵 建议选日系的!

网友D:
论坛里不是有一个一直自己做的吗?好像看着效果挺好的。

网友(2016-09-27):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不是有一个一直自己做的吗?好像看着效果挺好的。

https://shop109954302.taobao.com/    说的这个吗?

网友:
台达伺服还可以用了几百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没用过伺服。
不过据说日货的伺服价格也不是很贵。
同学有搞这块的,用松下的比较多。不过后来据说 ...

小功率的有220v供电的,不需要变压器。其实松下的2、3kw用220供电也可以的,有时变压器坏了,叫客户接220上应急用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雷赛的步进好像还不错。
伺服估计也刚做不久,难道感觉还是比较大的,并且技术难点不大一样。
我同学有个 ...

雷赛山里的货,产品大多代工的质量。。很难保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小功率的有220v供电的,不需要变压器。其实松下的2、3kw用220供电也可以的,有时变压器坏了,叫客户接220 ...

请问松下哪个系列是总线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松下哪个系列是总线控制的?

总线控制的我没用过,不过我官网看过资料,印象中现在的A5系列就有总线控制的,你最好上官网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