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长时间吸合问题请教

楼主(2016-08-25):
如图是一个继电器驱动电路,控制端是单片机IO,三极管不能深度饱和,现在需要继电器长时间吸合,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在继电器吸合后如果电流过大,线圈会在短时间内发热严重,过小则继电器吸合不稳定,所以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如何设计一个安全电路

网友A:
楼主你想说啥?经典的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想说啥?经典的电路啊?

不是,我是想问怎么设计电路让继电器长时间吸合如何还能保证继电器的寿命,不易损坏

网友A:
我是D9R10C5都不要的,IO设置为推挽,一切OK

网友B:
时间真的太长的话,直接改磁保持吧。
感觉一般继电器长时间通电也没啥问题。

网友:
磁保持 继电器

网友:
只要是质量过硬的继电器,24小时通电都没有问题的。不知道你这是什么继电器,周边还要这么多元件?D9,R10,C5,有用吗?R5是不是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D9R10C5都不要的,IO设置为推挽,一切OK

那个或许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但不能解决长时间吸合带来的问题

网友:
常闭继电器怎么样

网友C:
继电器发热没关系,不会坏,坏了说明你继电器质量不行,你加在线圈上的电压得安装继电器的要求来。倒是你这r5 这么大 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D:
D9,C4,R5,R10都不要,r5改1K,管子改功率大的,看你继电器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真的太长的话,直接改磁保持吧。
感觉一般继电器长时间通电也没啥问题。 ...

到是个方法,但体积大。四路19V的正玄波信号接到采集模块,我要做的就是把这四路信号隔离开,想来继电器是个很好的选择,所以才这么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是个方法,但体积大。四路19V的正玄波信号接到采集模块,我要做的就是把这四路信号隔离开,想来继电器 ...

你时间有多长?一次吸合几个月?

或者吸合后,再把线圈电压降下来。
继电器选型手册上面,会标有,吸合电压,断开电压之类的参数。

你也可以把你的使用条件,直接跟厂家对接。宏发有实验室可以帮你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发热没关系,不会坏,坏了说明你继电器质量不行,你加在线圈上的电压得安装继电器的要求来。倒是你这 ...

处理器IO的电压是5V,输出负载能力是20MA,R5不算大。继电器需要吸合持续几天甚至一个礼拜,以前这么做过,继电器却是有损坏的

网友:
两个管脚控制,一个控制吸合,一个控制保持。

网友:
1.继电器质量不好,造成长时间发热 2.PWM,开的时候100%,1秒后30%

网友:
引用 楼主:
处理器IO的电压是5V,输出负载能力是20MA,R5不算大。继电器需要吸合持续几天甚至一个礼拜,以前这么做过 ...

你说的损坏是哪里损坏了?难道铜丝烧断了?那建议你换继电器品牌

网友:
为啥不用常闭

楼主:
引用 网友D:
D9,C4,R5,R10都不要,r5改1K,管子改功率大的,看你继电器电流了。

我要做的工作是把四路26V的正玄波信号隔离,即随意控制它们的通断,您以前有做过这方面的设计吗

网友:
直接常闭继电器吧

楼主:
因为这个装置需要同时按照几十套这种功能的电路板,同一时间这些电路板上的继电器的工作状态不一致

网友:
C5不要,在R10上并一个100U以上的大电容,R10应该还可以加大,利用电容瞬间充电时相当于短路,继电器有足够的电压吸合,之后就由电阻来提供维持电流

网友:
继电器吸合电流大,维持吸合电流小,先给高电平一段时间使继电器可靠导通,再改为pwm驱动

网友E:
D9 R10 C5都不要。
下拉R5改大,或者不要。
限流R5根据电压电流计算,让三极饱和。
限流R5左边再串一个电阻电容并联,计算保持电流。

网友:
(5v-0.7v)/4.7K = 0.915mA
0.7V/100K = 0.007mA
0.915mA-0.006mA = 0.908mA
Ib 大约 0.9mA,如果继电器线圈电流需100mA以上,按三极管手册,在最坏的情况下,Hfe只有30,
那么Ic 有 0.9mA*30 = 27mA ,只有27mA,你的继电器线圈额定电流是多少?能驱动的了吗?
当然,Hfe最大有300,0.9mA*300 = 270mA,驱动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D9 R10 C5都不要。
下拉R5改大,或者不要。
限流R5根据电压电流计算,让三极饱和。

您是这意思,IO驱动瞬间C7短路,给三极管提供足够的基极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是这意思,IO驱动瞬间C7短路,给三极管提供足够的基极电流

对,IO高电平,C7两端电压不能突变,IO电压加到R5上,Q5饱和导通,继电器吸合。
经过时间T,C7充满电,R5的电压=IO电压-C7两端电压,Q5维持继电器保持电流。
R5 R9要根据继电器吸合电流和保持电流,和Q5的Hfe计算。
C7根据继电器动作时间计算。
D9 R10 C5都不要。

要么就简单点,把Q5换成MOS,这堆电阻电容都可以去掉了。

网友:
你们都喜欢把事情往复杂去搞。是我就用一个电阻,一个三极管,一个二极管,一个高见泽继电器解决问题

网友:
我用很多红发继电器,都这么用,连续通电72小时也有的,动作百万次以上坏触点有,坏线圈的,万分之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IO高电平,C7两端电压不能突变,IO电压加到R5上,Q5饱和导通,继电器吸合。
经过时间T,C7充满电,R5 ...

你好,我这里需要控制5V电源的通断,用MOS管,你看我用这种驱动方式是否合理

网友:
继电器吸合电流大一点,保持电流小。所以一个电阻做限流做保持电流,再电阻上并联大电容做吸合启动电流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这里需要控制5V电源的通断,用MOS管,你看我用这种驱动方式是否合理 ...

电源开关控制要用PMOS

网友G:
我的继电器连续通电几年都没有问题,真不知道楼主这是什么继电器,这么难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继电器连续通电几年都没有问题,真不知道楼主这是什么继电器,这么难驱动? ...

可能你的继电器功率比较小,像汽车继电器那种几十安倍的要考虑的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IO高电平,C7两端电压不能突变,IO电压加到R5上,Q5饱和导通,继电器吸合。
经过时间T,C7充满电,R5 ...

感觉这个电路不太好,三极管的beta值每一个都不一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是这意思,IO驱动瞬间C7短路,给三极管提供足够的基极电流

随便画了画,用两路,一路瞬间强驱动,之后就阳痿了;另一路维持继电器保持吸合状态的最小电流。

可能电阻电容还要再调一调。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随便画了画,用两路,一路瞬间强驱动,之后就阳痿了;另一路维持继电器保持吸合状态的最小电流。

可能电 ...

左边那一路要用pwm驱动的,最好是软件模拟,坛里有一个帖子,你可以找找

网友J:
想降低功耗就在吸合后降电压,具体数值查继电器资料.
前段时间驱动一组微型电磁阀,同时开启时热量散发不及时,发热严重,于是用以下电路

只要控制好两次通电的时间间隔,保证C1的放电,很好用

网友:
感觉好复杂哦 。继电器线圈发热 不至于烧坏吧 。 要么坏触点。

网友K:
22楼说得好。
r5减小到1k左右,r10上并100uf以上的电容,r10阻值与继电器线圈阻值一样。吸合时r10并的电容是短路的,继电器得全压闭合,吸合过后,r10上的电容充电充至电源电压的一半(r10和继电器分压了),这时继电器线圈上就只有50%电压维持吸合状态····

网友:
线圈主要不超过它的功率通电多久都无所谓吧。

楼主:
22楼和24楼说的整合 一下就能形成一种动态的驱动电路,即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在启动继电器瞬间产生较强的驱动能力和提供较强的吸合电流,然后根据计算提供一定的维持电流。学习了,受益匪浅!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开关控制要用PMOS

说的是。如果驱动电路也是用5V,那PMOS的管压降不会过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降低功耗就在吸合后降电压,具体数值查继电器资料.
前段时间驱动一组微型电磁阀,同时开启时热量散发不及时 ...

电路没有显示,再发一遍吧,我挺感兴趣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左边那一路要用pwm驱动的,最好是软件模拟,坛里有一个帖子,你可以找找 ...

为什么要PWM呢?只需要在继电器动作那一瞬间才需要驱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K:
22楼说得好。
r5减小到1k左右,r10上并100uf以上的电容,r10阻值与继电器线圈阻值一样。吸合时r10并的电容 ...

整合一下最好了,形成一种动态驱动的方式

网友:
D9,R10去掉,VCC是不是和MCU的VCC相同,如果相同,R5 4.7K用1K.你MCU上电是什么状态? 如果高阻,R5 100K可以取消

网友:
图已经重发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PWM呢?只需要在继电器动作那一瞬间才需要驱动电流。

我理解错了,你36楼两个驱动电路是吸合和维持的电路吧?!没必要这么搞,太麻烦了,我还以为你两个驱动电路是要做对比验证

网友:
直接上ULN2003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理解错了,你36楼两个驱动电路是吸合和维持的电路吧?!没必要这么搞,太麻烦了,我还以为你两个驱动电 ...

吸合需要大电流,维持只需要小电流。你有更精简的电路吗?

网友:
有常闭继电器吧,上电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吸合需要大电流,维持只需要小电流。你有更精简的电路吗?

电路你不是已经有了吗?就是36楼右边那个电路,基极电阻改小。IO口输出高继电器吸合,延时一段时间IO口改为输出PWM,占空比越小继电器电流越小,占空比大小自己调整就好了。

网友:
继电器本来就是常开或常闭,长时间吸合没有问题,除非是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L:
换内阻大一点的继电器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换内阻大一点的继电器不就行了吗?

这个就是继电器的闭合电流和维持电流的问题,闭合瞬间需要很大电流,然后就是给一个小的维持电流就可以了,就是一个动态的供电电路,上面有朋友给出了很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D9 R10 C5都不要。
下拉R5改大,或者不要。
限流R5根据电压电流计算,让三极饱和。

您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旋转变压器转动时会产生四个峰值26V的正弦波信号,我做一个小模块通过检测这个信号的相位差来计算旋转角度,现在的问题是我现在需要这四个信号线同时连接到50多个小模块上,模块内部有分压电阻,很大,不知道这种连接方式会不会对信号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D9,C4,R5,R10都不要,r5改1K,管子改功率大的,看你继电器电流了。

您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旋转变压器转动时会产生四个峰值26V的正弦波信号,我做一个小模块通过检测这个信号的相位差来计算旋转角度,现在的问题是我现在需要这四个信号线同时连接到50多个小模块上,模块内部有分压电阻,很大,不知道这种连接方式会不会对信号产生影响?

网友:
环境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