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个能生产BGA封装的PCB厂家

楼主(2016-08-25):
手上有一个6层的板子 线最小0.106mm BGA焊盘0.4mm间距0.8mm。  下单到嘉立创审核超出制程。后下单到顺易捷 直接悲剧 做出来的线路报废太多 线路及焊盘也小太多。量不大能否有推荐的厂家。谢谢各位
、、、、、、、、、、、、、、、、、、、、、、、、、、、、、
通孔无盲孔 过孔0.25mm

网友A:
你这描述的是要做bga基板还是做带bga的pcb?pcb可以在兴森,穆泰莱做,基板不知道。

网友B:
华强PCB便宜,兴森高端,自己看着办

网友C:
珠海那边有很多PCB厂,都有这个工艺能力的。在SYJ打过0.5/0.25mm过孔的BGA板,他们是直接扩孔到0.3mm,还好只是4层板,所以能用,再高肯定不敢在那做了。
按你这个BGA来算,完全可以走5/5mil即0.127/0.127mm这个线宽间距啊,没必要0.106m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描述的是要做bga基板还是做带bga的pcb?pcb可以在兴森,穆泰莱做,基板不知道。 ...

是带BGA的PCB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强PCB便宜,兴森高端,自己看着办

谢谢您的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珠海那边有很多PCB厂,都有这个工艺能力的。在SYJ打过0.5/0.25mm过孔的BGA板,他们是直接扩孔到0.3mm,还好 ...

谢谢您 看来顺易捷只能是做简单的板 这种厂家迟早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