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打样相同板子拼版收费问题

楼主(2016-08-26):
我想问一下 嘉立创 打样的时候拼版  没超过10*10cm 要额外收费吗?

网友A:
请参照如下图片内容(左键单击一下,看正常大小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参照如下图片内容(左键单击一下,看正常大小图片)

能否发个拼版PCB文件的demo

网友C:
一般来说同款拼版按照工程费+板费来收费。不享受50元的特价样板。至少从我在JLC多年的拼板经验来看是这样

网友:
关于拼板参考图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同款拼版按照工程费+板费来收费。不享受50元的特价样板。至少从我在JLC多年的拼板经验来看是这样 ...

是的,像这种特例才是50元的,即使是同一种板子,不管是尺寸超了10CM,还是数量超过10PCS,都会正常收费了(菲林费已全部免除了的,生产时还是需要用到的),一般是:工程费+板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发个拼版PCB文件的demo

5楼有3个图片,请帮参考

网友D:
V割,好像要另外收V割费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V割,好像要另外收V割费100元。

一般没有,但特小或特细的板会有,请尽量帮设计到2CM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割,好像要另外收V割费100元。

对, 我也想问一下,  样板 V 割怎么收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对, 我也想问一下,  样板 V 割怎么收费的?

样板系统30片内,长或宽的边长小于1.5CM以下的小板,拼板连片出货,需加收100元的V-CUT费。小板边长在1.5CM以上的没有这项费用。这些很细小的板子,早之前只能单片出货,无法帮拼板连片出货。
批量系统,小板边长在2CM以上的没有这项费用。另能V-CUT的窄边最小极限0.6MM(能V的板子,最窄边及拼后最小或最大大片尺寸对板厚都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样板系统30片内,长或宽的边长小于1.5CM以下的小板,拼板连片出货,需加收100元的V-CUT费。小板边长在1.5 ...

收到, 谢谢回复.

网友:
JLC的拼板好复杂,我拼了一次就再也不拼了。

网友:
随便换一家,50元都搞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样板系统30片内,长或宽的边长小于1.5CM以下的小板,拼板连片出货,需加收100元的V-CUT费。小板边长在1.5 ...

现在VCUT一刀好像也要拼版费,能不能一刀免费?就一刀

网友:
确实拼板规则有点复杂

网友G:
楼主再找找别的家
1拼N,10*10以内,V割免费,50元搞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楼主再找找别的家
1拼N,10*10以内,V割免费,50元搞定

还有满两款键20等优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VCUT一刀好像也要拼版费,能不能一刀免费?就一刀

您是不同线路的情况,不同款的情况。您想像的只有一刀,对于生产上来说,关系到很多方面。

若是只是一款板,做资料时,只需任意做一个文件,然后复制另一个。
若是2款板,做生产资料时,两个文件都需要帮做,最终出来才是不同款式的板子。
另外:V还是不V,做资料时,要帮按板厂的规格表示出来是否要V,MI的生产计划书里也要帮如实表达出来。

生产都是计件制,若2款板系统上当1款板显示:锣边,V-CUT,测试,QC,出货;最终极易出现,只发一款,另一款报废掉的情况,有这个风险,因为据系统从上到下只有1款板,还有一个情况是让各工作段的工作人员做了2款板子的事只记到一款板的数量。

网友:
很简单的:需要切,哪怕V割,就收费,不需要自己切,就还是50.

网友:
我理解是这样:不管你拼不拼,你最终得到的板子如果在10片内就是50,超过10片就按标准价格收。

网友:
上周5刚投的板子,尺寸太小,1cmx1cm的,拼版,,收了170多,,其中因为板子超小和V割,多收了100多

网友:
这种贴好多……话说还是弄个扫描件吧,我记得我去年还是今年年初就建议过了……放在网站上、置顶贴都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还有满两款键20等优惠

请教下,是哪一家啊?

网友(2016-09-25):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是哪一家啊?

同问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样板系统30片内,长或宽的边长小于1.5CM以下的小板,拼板连片出货,需加收100元的V-CUT费。小板边长在1.5 ...

我拼了个板7个小板,居然要350,果断放弃用嘉立创,去淘宝找了家只要50还包邮

网友(2016-11-30):
收藏学习了呵呵,下次做版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VCUT一刀好像也要拼版费,能不能一刀免费?就一刀

一刀不是小事,那可是50元和100元的区别。

就跟流量包月,电信包月上网一个道理。 要是每人每个月都把流量用完,电信成本肯定要上涨。
同样100M光纤,要是人人都不停的全速下载。估计169元每月,是拿不下来的。 这些对很多人没有意义的,也就是没人愿意没事去下载。
但要是有人真这样干,对这部分人来说,或许电信相对来说是亏的。

但打板不同,要是能拼,除去大到不能拼的,小板我猜有60%、70%要拼两个板,要是有时间没有两个板,都会凑两个。这得少收多少钱!

网友I(2018-06-07):
我也是刚下一款小拼版,拼后8.7cm*8.5cm,10大片,加钢网,审核后要我282元,其中含V割费100元。想问下,V割改邮票孔是不是就没V割费了。小板2.9cm*1.1cm的怎么拼才省钱?或者有其它省钱的地方帮忙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刚下一款小拼版,拼后8.7cm*8.5cm,10大片,加钢网,审核后要我282元,其中含V割费100元。想问下,V ...

有些地方拼版不额外收费的  比如顺易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