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没做512控台灯光控台?想咨询些技术问题

楼主(2016-08-26):
坛子里有没做512控台灯光控台?想咨询些技术问题
关于灯控控台的发码方式.

网友A:
DMX512?不是一起发码吗?只是看你灯的地址问题,你怎么不一起把问题写出来呐?

网友:
DMX512  是通用协议, 控台只是在指定时间指定通道改变指定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X512?不是一起发码吗?只是看你灯的地址问题,你怎么不一起把问题写出来呐? ...

问题没表述清楚,想咨询的是192控台和珍珠控台的区别。
类似192控台的做好。现在想看看珍珠控台的怎么实现

楼主:
自己顶下,不知道有没这块的研发?

网友:
没说清用途是51单片机做两控的台灯

楼主:
这种控台

网友B:
公司做KTV设备的,开发过DMX512解码器、DMX512编码器
这个调光台,就是调整不同地址的值,然后发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做KTV设备的,开发过DMX512解码器、DMX512编码器
这个调光台,就是调整不同地址的值,然后发出去 ...

行家。
我想了解的是珍珠控台数据录制,不知道你有没接触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行家。
我想了解的是珍珠控台数据录制,不知道你有没接触过?

我没用过这种控制台,但是我们做的编码器,是通过我们自己设计的上位机把每一个通道的值设计好,然后设定时间间隔,然后编码器把这些通道数值发送出去
控制台也是这个原理
所谓的场景就是控制这些通道的值,然后接收到一个指令调用这个数据值发送出去,就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过这种控制台,但是我们做的编码器,是通过我们自己设计的上位机把每一个通道的值设计好,然后设定 ...

你们有没做控台学习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有没做控台学习功能?

我们不做控台,我们自己的编码器,有上位机灯光效果编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不做控台,我们自己的编码器,有上位机灯光效果编程功能

就你们的控制器有没做控台学习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