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16-08-26):
为什么P1设为输入,还要把P1OUT        ;
程序功能实现按键控制小灯。

网友:
p1没有全部设为输入

网友:
你只把P1.0 P1.1 P1.2设置为输入,其余的默认还是输出

网友:
OUT为零,是表示在没有输入源时,引脚保持低电平。你的设置很奇怪,不考虑你的按键电路是什么样的话,你把引脚置为低电平,又设了下降沿中断。如果你是用外电阻上拉引脚的话,这种设置会导致工作电流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