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IAR中實現保存現場,求代碼寫法

楼主(2016-08-26):
目前,有一段代碼可能是用到了寄存器傳參,所以想要用匯編把R4-R15壓入堆棧保存下,等待函數執行完再彈出試下!

网友A:
FUN:
        PUSH    R4
        PUSH   R4
        PUSH   R5
        PUSH   R6
        PUSH   R7
        PUSH   R8
        PUSH   R9
        PUSH   R10
        PUSH   R11
        PUSH   R12
        PUSH   R13
        PUSH   R14
        PUSH   R15
        POP    R15
        POP    R14
        POP    R13
        POP    R12
        POP    R11
        POP    R10
        POP    R9
        POP    R8
        POP    R7
        POP    R6
        POP    R5
        POP    R4
        RET

网友:
绝对地址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网友:
    stmfd sp!, {r0-r12, lr}

可以用类似这样的指令吧

网友B:
不都是单片机自行进行保存现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
        PUSH    R4
        PUSH   R4

我中間要插入一些代碼,需要計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中間要插入一些代碼,需要計算

FUN:
        PUSH   R4
        PUSH   R5
        PUSH   R6
        PUSH   R7
        PUSH   R8
        PUSH   R9
        PUSH   R10
        PUSH   R11
        PUSH   R12
        PUSH   R13
        PUSH   R14
        PUSH   R15

        從這理開始插入你的程式碼

        POP    R15
        POP    R14
        POP    R13
        POP    R12
        POP    R11
        POP    R10
        POP    R9
        POP    R8
        POP    R7
        POP    R6
        POP    R5
        POP    R4
        R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都是单片机自行进行保存现场的吗?

組合語言由自己控制所有的事情,編譯器不會自行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
        PUSH   R4
        PUSH   R5

我單獨寫個ASM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單獨寫個ASM吧!

答案已經告訴你了如何保護與插入你的代碼,我不明白你的問題是什麼

网友:
  你要问什么??不是有人回答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已經告訴你了如何保護與插入你的代碼,我不明白你的問題是什麼

雖然沒學會C语言和匯編的混合編程,但是問題已經發現,好像是layout工程師的佈綫問題,把芯片拆了,或者換到另外一路模擬I2C就好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