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下板层设置view from bottom side做出的板子会同显示一样吗

楼主(2016-08-27):
如下图,再勾选view from bottom side之后,线路将镜像显示,请问做出的线路板会如同显示的效果一样吗?

网友:
我不知道,我反正只知道厂家以GEBER文件为准,你自己生成个GEBER 看看。

网友:
不会,这个只是显示的视角,方便操作背面的对象
做板子出gerber的时候还是按照正常视角出的

网友A:
快捷键  v ,  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  v ,  b

谢谢,确实好用,

但是不知道只是显示镜像还是做PCB的时候也能镜像过来

是否能进一步告知这是哪个菜单下的子菜单功能?

网友:
当然只是显示镜像了,就像把实物反过来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好用,

但是不知道只是显示镜像还是做PCB的时候也能镜像过来

显示镜像和做pcb镜像是一样的。因为对所有层都镜像的话  和不镜像没有区别。

你可以思考下,你拿到电路板以后,顶层 底层 还有什么意义没有 ,你可以把底层当顶层 ,所以不用纠结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