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超外差模块 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2016-08-27):
我在设备里增加了一个433M超外差接收模块,做了一300个设备,有40个设备的433M接收灵敏度不达标。之后又维修了好几台,发现之前比较灵敏的433M模块,换过好几次后,灵敏度降低了好多。
是不是433M模块很容易被静电损坏?  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弄个门铃还能用,别用在塔吊这种地方害人就好

网友:
这这个模块其实比某些24l01模块还贵啊

山寨版本的24l01才1-2元.

网友:
带晶振的要好很多,不过你应该做一做高低温等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我正准备在设备里加这种模块呢,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凉嗖嗖的。

这个模块有些不稳定,做样品还是可以的,但不支持量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查出来是什么原因,我正准备用这款模块做产品出来用,买回来的模块和你的一模一样。 ...

厂家说是晶振有频偏,量产时出现很大问题,灵敏度不一致,头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