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042用来做CMSIS-DAP下载器真是相当简洁啊

楼主(2016-08-27):
STM32F042F这货,20Pin封装,USB Device不需要晶振,不需要外部1.5K电阻。出厂自带DFU Bootloader。而且还挺便宜。
用来做下载器相当方便啊。

固件程序:
1、https://developer.mbed.org/users ... 6_Simple-CMSIS-DAP/
这个po在mbed上,有最基本的下载和调试功能。改一下引脚在线编译就能用。
注意原本是在042K6上的,用在20Pin封装上需要加一句“SYSCFG->CFGR1 |= 0x00000010”把USB引脚复用出来。
2、https://github.com/devanlai/dap42
没试过,作者水平看上去值得信任。
3、自己写
我试了一下Cube的USB库加CMSIS自带的调试器代码,能用但速度较慢,应该是我对USB的理解太差了没处理好。

我现在用的是1那个,速度跟103做的CMSIS-DAP差不多,电路可是简单多了。

附原理图。这个是能运行的最简功能原型。实际使用最好IO加点保护。

网友A:
输出最少加个电阻吧?不然容易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最少加个电阻吧?不然容易挂啊

是的。这个只是验证一下最简单的是什么样子。

网友:
还是挺不错的。里面有SWD协议的代码

网友B:
XC6206这货不适合USB稳压,极限电压6V很容易坏,亲身经历。

网友:
这么简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C6206这货不适合USB稳压,极限电压6V很容易坏,亲身经历。

不会吧, 我用了很多,  没试过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 我用了很多,  没试过有你说的这种情况

这事儿你得碰运气,保不齐哪个USB接口电压不稳、冲击大或者不按套路设计。
工作几个小时问题不大,时间长了真保不齐。
这类稳压器就是为低压电池设计的,drop小、静态小,但对电压太敏感。6V耐压是个分水岭。
以前项目做样机,正好手上有这货就画上去了,结果接二连三地挂,换上HT7533什么烦心事儿都没了。
而且个人经验,这张图上XC6206输出端电容小了,至少要1uF以上才能可靠工作,这个坑我花了一上午才跳出来。

网友:
真的很简单,自己做成脱机下载的就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事儿你得碰运气,保不齐哪个USB接口电压不稳、冲击大或者不按套路设计。
工作几个小时问题不大,时间长 ...

学习了

网友:
CMSIS-DAP 以前试过, 感觉下载,或者调试好慢

网友:
JLINK-OB一直用着

网友:
借插件怎么像弹簧顶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事儿你得碰运气,保不齐哪个USB接口电压不稳、冲击大或者不按套路设计。
工作几个小时问题不大,时间长 ...

用了很久的xc6206, 5V转3.3,医疗产品,从来没试过烧

网友D:
能加个虚拟串口功能吗?

网友E:
真是够简洁的,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加个虚拟串口功能吗?

DevanLai那个程序是有虚拟串口的。

不过042只有一个串口外设,所以CDC和SWO应该只能选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是够简洁的,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慢。
除了早期(0.01版时代)那些不成熟的CMSIS-DAP之外,这可能是你能做出的最慢/最便宜的Cortex调试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
除了早期(0.01版时代)那些不成熟的CMSIS-DAP之外,这可能是你能做出的最慢/最便宜的Cortex调试器 ...

有不少优化的空间。我已经fork一份慢慢改了。

不过CMSIS-DAP在USB2HS的接口上还是很快的。我正在给libopencm3做NUC505移植~

网友F:
不错,请问你的探针是在哪里买的?我也 用探针代替插座,但X宝上找到的都不好在PCB上固定 。

网友G:
从淘宝上看这个片子现在还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请问你的探针是在哪里买的?我也 用探针代替插座,但X宝上找到的都不好在PCB上固定 。 ...

我搜的折弯pogopin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淘宝上看这个片子现在还挺贵的

F6淘宝6块多还是贵了点;基本的SWD用F4就够,那个便宜,另外这个本身比较省阻容晶振和焊点钱。

网友:
好小,是个乞丐版

网友H:
希望有速度快的出来,就好多了。

网友:
收藏,有空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希望有速度快的出来,就好多了。

用 USB HS 的 CMSIS-DAP 都挺快的啊

楼主:
查明了之前自己写的程序速度慢是 bInterval 太大了。果然是我的 USB 水平太差。
这样基本 SWD 功能就可以放进 16KB 的 042F4 了。

网友I:
在用qfn48的stm32f072 兼容jlink-ob+cdc、cmsis-dap+cdc,dfu下固件,非常好用

网友:
用了arm-ob 就不浪费时间 再去折腾 调试器 的事情了,

网友:
很好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用qfn48的stm32f072 兼容jlink-ob+cdc、cmsis-dap+cdc,dfu下固件,非常好用

说实话一套硬件如果能做 JLINKOB 的话,我是不会去想 CMSIS-DAP 的,同平台没有任何优势啊。

网友J:
USB通信用内置RC振荡器稳定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USB通信用内置RC振荡器稳定吗?

F0是用usb总线去校准rc的  完全可以放心   实际上 f1这种用内部rc自己随便做个玩也能工作 就是不能保证所有的任何时候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这芯片不太好买吧?

网友L:
呵呵,这个IC用得还是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F0是用usb总线去校准rc的  完全可以放心   实际上 f1这种用内部rc自己随便做个玩也能工作 就是不能保证所 ...

所以用内部RC不太靠谱。假如温差大的地方,我在温度低的时候开机能正常运行,当气温升高了就罢工,这就没意义啦!
不过经常重启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呵呵,这个IC用得还是蛮多的.

可惜立创商城就没有

网友M:
楼主,  输出 这种端子 叫做什么?

类似 探针    带弹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  输出 这种端子 叫做什么?

pogopin
pogopin

网友:
这个芯片现在多少钱啊?

网友(2016-09-30):
引用 楼主:
说实话一套硬件如果能做 JLINKOB 的话,我是不会去想 CMSIS-DAP 的,同平台没有任何优势啊。 ...

OB是不是有速度限制?

网友(2016-11-22):
引用 网友I:
在用qfn48的stm32f072 兼容jlink-ob+cdc、cmsis-dap+cdc,dfu下固件,非常好用

能分享下二合一的原理图吗

网友:
STM32F042F在哪儿买的,力创商城没有

网友:
楼主,有没有KEIL工程,下载了不会用,没法编译啊

网友:
楼走,这个能否把你的工程传上来,我做个玩玩

网友:
不要担心没有jlink了。

网友(2017-03-21):
很好的DIY资料,多谢分享~

网友(2017-07-28):
上位机驱动怎么安装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事儿你得碰运气,保不齐哪个USB接口电压不稳、冲击大或者不按套路设计。
工作几个小时问题不大,时间长 ...

你也是没遇到比较坑的时候,HT7533,7150输出电容不能乱接,ESR不合适会导致输出电压飙高,5V的能输出6.2V,10uF X7R电容换个电解完事

网友(2017-12-04):
有没有固件???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移植到我的072上试试看。

网友:
如果要打印调试信息,jlink-ob可以3条线,其他的都要4条线啊,不方便

网友:
我用这个程序可以识别DAP,但是不能识别芯片,啥情况

网友(2018-07-02):
很简洁的下载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用qfn48的stm32f072 兼容jlink-ob+cdc、cmsis-dap+cdc,dfu下固件,非常好用

能不能把固件共享一下?当前有STM32F072的JlinkOB,希望能使用CMSISD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