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台输入10~25V,输出0~30V任意可调的电源,怎么样?

楼主(2016-08-27):
想设计一台输入10~25V,输出0~30V任意可调的电源,作为实验电源用。

之前做过的电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5382-1-1.html  感觉不爽的是输入电压必须比输出电压高,输入源不好找,影响了使用。

现在的目标是让所有的笔记本电脑适配器都可以用做该电源的输入源,10V~25V的范围应该可以覆盖95%以上的笔记本适配器了。

构想:

前级电压预调整电路实现宽范围变压,电压预稳

后级采用线性稳压,实现电源的高动态响应和低纹波

前后两级协调工作,保证线性调整管上的压降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解决线性稳压的发热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主要是手边的适配器等电子垃圾越来越多,其实这些电子垃圾可以重复利用的,加一个设备就可以改造成各种用电设备都可以用的电源。

比如,你可以用来作为车载电源使用,像给手机充电;给笔记本供电;给航模电池充电……    最重要的是出门有个功率不小的便携式万能电源用,不用扛着一个铁疙瘩出门了。

难度在哪呢?

我觉得最大的难度在成本控制和时间投入上,因为电源架构比较复杂,光一个高效率的升降压DC/DC都难住很多人,在线性稳压部分的环路设计、高精度校准等要费很大精力才能做好这件事情。

高效率的升降压DC/DC,最经典的莫过于LTC3780了。这款IC设计的电源模块性能优异,但是成本高企,光一颗控制IC都接近30元,不说其他的管子、电感了。

如果我希望大家都来买我的电源,势必要把成本做下去,不能用LTC3780。需要设计一款用单片机软件替代LTC3780的方案。

业余时间来搞,投入的精力有限,先初步定在3个月出样机的水平。前期有些积累,也许会更快。后续配上APP响应的控制软件,增加蓝牙接口,省去显示按键界面,实现降成本。

定义一下指标:

输入:10V~25V

输出: 0~30V       任意可调

输出电流: 0~3A

电压分辨率:10mV      电压显示精度50mV

电流分辨率:1mA        电流显示精度3mA

温度稳定性:100PPM

具备蓝压接口,电源支持手机APP控制(APP找人完成)

满功率90W输出,损耗小于6W @ 25V输入

大概想到的就这么多,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沙发自己坐了

网友A:
意义不大!!!!!!

网友B:
直接做220AC输入的不是更好

网友C:
没卵用,毫无实际意义。纯练手当我没说。

网友D:
手机控制十分不方便,还是旋钮来得快。纯数字闭环难度很大哦

网友:
前级DC/DC看着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就是汽车上使用的可调电源。

汽车输入电压12-24V.

莫大理解正确,我希望覆盖的是两个典型场景:1、车载使用  2、电脑适配器使用。这样在外面或者在家都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卵用,毫无实际意义。纯练手当我没说。

主要是自己有用到,而万能的淘宝找了一圈没发现这样的东西,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练手倒是不必了,类似的东西做了太多,轻车熟路。我决定要做的电源,就一定能做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做220AC输入的不是更好

直接220VAC  车载使用,难道我还要接个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控制十分不方便,还是旋钮来得快。纯数字闭环难度很大哦

手机控制比旋钮方便多了~

想想手机音量调整,是不是滑块一拖就变了呀,这比你一个个按键按下去不是快多了?

而且手机屏幕大,可以显示的内容多很多。比如显示些曲线什么之类的。很多时候,我只是设置成一个固定电压用,比如在车上给笔记本供电,只要稳定的输出20V就可以。这时只要配置一下电源,以后都不用设置了,连上就能用。

控制软件的APP同步开发中,合作者是我同学,界面已经完成。就差通讯和协议的完善了,当然是基于上一代的电源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义不大!!!!!!

我觉得有意义啊,至少自己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有意义啊,至少自己需要

我觉得挺好的。可以内置锂电池使用,不用总插电。

网友:
不错,这样家里闲置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和 车上环境都可以有可调电源,很好的想法,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机控制比旋钮方便多了~

想想手机音量调整,是不是滑块一拖就变了呀,这比你一个个按键按下去不是快多 ...

当你从口袋掏出手机,解锁,再蓝牙连接,打开APP,再进行调整控制,而我轻轻扭动旋钮就可以完成了。从手机控制功能上看似高端,其实很不实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自己有用到,而万能的淘宝找了一圈没发现这样的东西,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练手倒是不必 ...

不是说做不做得出的问题,这种电源买个好点的电源 最多几千块   菊水电源才多少钱?
自己先去调研下为什么目前的这种可调电源为什么功能没有这么复杂的,难道国外的大厂都做不出来?
因为绝大部分人根本用不到。产品最重要的是简单,稳定,耐用,华而不实,可有可无的功能基本没什么用。
还有你还考虑车载,电池供电什么的,试问一般的工程人员外出调试的时间 占工作比例的时间会有多少?
绝大多数情况是在室内有AC输入源的情况下使用。实验室摆着好几个这样的电源,我也不是经常会用。
还有这种电源,效率根本就不是该考虑的重点,你后级都打算用线性稳压了,你还在乎前级的拓扑优劣提升几个点的效率?这逻辑不太对吧?
看你还在犹豫该不该用 那款30块钱的DCDC芯片LTC3780,看来是很在乎成本了,当一个产品在一开始功能还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的前提下,成本不是首先应该考虑的。
实验室的这种可调电源,为了保证精度和分辨率,一般都是工频变压器变换,
后级线性电源,所以精度和分辨率能达到,效率并不高;国外做得好的,里面也有用开关电源的,但效率也不会很高,
你1个车载,还会去考虑用什么方案去实现增加那个几个点的效率吗?难道担心电瓶没电?
最后一点,做几个自己用或者给坛友用 跟工程量产做产品不是一个概念,这也是为什么这种电源国外好的品牌都比较贵的原因。

一般的BUCK-BOOST和SEPIC拓扑就能实现升降压,用普通的PWM控制就能实现,就是效率会差些,
LTC3780拓扑是凌特的独特的4MOS管同步整流升降压拓扑,特点是效率高,不过你还得还4个MOS呢,这个钱就不算了吗?
实际上做你也达不到手册里说的98%,到95%就不错了,而且不是全输入电压范围,升压效率肯定会差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自己有用到,而万能的淘宝找了一圈没发现这样的东西,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练手倒是不必 ...

从你想着用笔记本电源供电上,就看出来达不到你所期望的分辨率指标了。不是后级拿个三极管做线性稳压就能达到这个精度。
估计还得做个闭环才行,需要考虑温漂,各种元器件性能差异,还得闭环校正,1个普通运放的VOS都得有10个mV吧?
上个图,不然说我瞎说,看看别人的产品能做到什么精度和分辨率,安捷伦的应该有权威性了吧?做产品指标不是随便定的,是根据需求定的。
我一直用的就是这种,价格也就大几千块钱。不是 国内那种拆开里面就是2个大变压器那种,国内的那种30V3A的可调电源买过好几台,没有1台寿命超过半年。

如果楼主真做出来了,而且保护完善,我第一个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你从口袋掏出手机,解锁,再蓝牙连接,打开APP,再进行调整控制,而我轻轻扭动旋钮就可以完成了。从手 ...

现在很多高端的品牌都支持此类功能了,万用表,可调电源,电子负载,都可以远程操作,但基本不会去用,本身这个功能也是辅助功能。
   我们实验室有台安捷伦4000系列的触屏示波器,
   后来觉得触屏功能基本也是没什么用,还是喜欢手动按几下来得爽快

网友:
难度略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做不做得出的问题,这种电源买个好点的电源 最多几千块   菊水电源才多少钱?
自己先去调研下为什 ...

首先感谢能认真敲这么多文字回复,下面逐条给予解释,当然是站在我的角度来看问题,各人自有各人看法。你也可以继续拍砖~

不是说做不做得出的问题,这种电源买个好点的电源 最多几千块   菊水电源才多少钱?
       定位:屌丝级别的产品,不要动不动跟4位数价格的电源对比。我的目标:价格不超过200块,所以在乎那个LTC3780在整个成本里的占比。

自己先去调研下为什么目前的这种可调电源为什么功能没有这么复杂的,难道国外的大厂都做不出来?
       功能很复杂吗?只是觉得前级的DC/DC复杂了点,其他很正常啊。蓝牙串口、APP控制都是很简单的东西,只是没去做而已,用上并不难。采用这种方式的灵感源自于之前看到FLUKE有一款万用表,显示与主机分离,感觉蛮新颖的。所以这里尝试一下。还有个原因是便携,希望尽量做小点。而剥离显示按键面板,显然有利于小型化。在手机不理身的今天,利用手机做控制实在是太方便了。假如你还有个退休的安卓机,甚至可以用来做专用遥控器。我就是这么干的

因为绝大部分人根本用不到。产品最重要的是简单,稳定,耐用,华而不实,可有可无的功能基本没什么用。
       这点同意,抓主要矛盾。

还有你还考虑车载,电池供电什么的,试问一般的工程人员外出调试的时间 占工作比例的时间会有多少?
       示波器还有手持的示波表呢,不能简单的这么认为吧?   即使在家里,也有AC电源线够不着的地方,还是比较方便的。每家都有几个插排,不就是为了解决插座不够用或者线不够长的问题吗?

绝大多数情况是在室内有AC输入源的情况下使用。实验室摆着好几个这样的电源,我也不是经常会用。
       好吧,我只能说你是土豪

还有这种电源,效率根本就不是该考虑的重点,你后级都打算用线性稳压了,你还在乎前级的拓扑优劣提升几个点的效率?这逻辑不太对吧?
       这个不同意,线性稳压的功率损失在于调整管的压降,只要前级DC/DC及时控制这个压降在1V左右,整个损耗也就相当与一只二极管。只要是电源都关注效率,这直接影响到电源能做多小。

看你还在犹豫该不该用 那款30块钱的DCDC芯片LTC3780,看来是很在乎成本了,当一个产品在一开始功能还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的前提下,成本不是首先应该考虑的。
       这个解释过了,这里我能很自信的回答,功能这两天已经调试通过,只是工程化的问题。

实验室的这种可调电源,为了保证精度和分辨率,一般都是工频变压器变换,后级线性电源,所以精度和分辨率能达到,效率并不高;国外做得好的,里面也有用开关电源的,但效率也不会很高,你1个车载,还会去考虑用什么方案去实现增加那个几个点的效率吗?难道担心电瓶没电?
       这个不解释了,前面提到过。1mv纹波的开关电源也有,只是很多人没见识过而已

最后一点,做几个自己用或者给坛友用 跟工程量产做产品不是一个概念,这也是为什么这种电源国外好的品牌都比较贵的原因。
       如果只是做到这个程度,我就定位做几个自己用用吧,也不必要在这里发帖找大家拍砖了

一般的BUCK-BOOST和SEPIC拓扑就能实现升降压,用普通的PWM控制就能实现,就是效率会差些,
LTC3780拓扑是凌特的独特的4MOS管同步整流升降压拓扑,特点是效率高,不过你还得还4个MOS呢,这个钱就不算了吗?
实际上做你也达不到手册里说的98%,到95%就不错了,而且不是全输入电压范围,升压效率肯定会差些。
      四开关BUCK-BOOST不是LT独有的,在这之前GE、Vicor就有研究了。我看到的文献和专利,早在1998年就有了。也许更早还有。那个时候LT的那款芯片还不知道在哪呢。其他几种拓扑以前都玩过,效率差得不是一点点。我认为四开关BUCK-BOOST是非隔离场景、宽范围升降压的最佳拓扑。

我会尽我所能追求效率的提高。电源的效率很重要、电源的效率很重要、电源的效率很重要!!!最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能认真敲这么多文字回复,下面逐条给予解释,当然是站在我的角度来看问题,各人自有各人看法。你 ...

非常期待你200块能做出 别人公司流水线4位数价格的同样性能电源出来,到时候晒出来学习学习。
1mV 几mv 的纹波都不是什么问题,我相信你也做得出来,但是200块做出来  我只能呵呵了。
200块钱做1次传导和辐射的钱都不够,也只能屌丝用了,算不上产品。
200块是你算的硬件成本吧?软件不要钱?焊接贴片不要钱?量少不给上贴片机没人给你贴,只能人工贴,还有其他成本呢 ?
到最后可能 就是楼主把自己做的这个案子分享出来,打板,大家一起来DIY 吧?

还有仔细看了下你的参数和指标,你这前级不简单啦~  前级DCDC输出需要0~29V 输出可调啊,打算怎么调节反馈啊,可以分享下吗?
动态响应跟得上吗?考虑过电感该怎么设计了吗?电流纹波率该设置为多少,直接影响到DCM CCM工作模式啊。
输出纹波会是多少,全范围能一样吗,带宽设置为多少比较合适?频率取多少合适呢,直接影响到你的体积和效率啊。
环路全范围能否稳定?0~29V都能保证高效率吗?升压模式跟降压模式效率能一样吗?总共才90W,用肖特基整流最多多个3W损耗 吧?
电源本身就是一个各方面权衡的产品,体积,性能,成本,包括器件参数选型时,也是各种参数各方面权衡的结果。不惜成本当然可以做出高效率,小体积,性能优异的产品。
Vicor电源更贵,而且主要是做成品的,能接触到满足功能而且性价比比较好的,也就凌特的了。

不知道你说其他拓扑“玩”出来,效率差的不是一点点,是差几个点啊?
一般的非隔离的不带同步整流满载做个85%~90%效率都比较常见,做不到只能说明你的设计有问题。
电源就那么几个东西,损耗都大致算的出来,拓扑选定了,你能改变的量太少,
实际上大家都说最高效率,这取决于你的负载工作点,只有负载在特定的工作点(一定的电压和电流)和DC-DC电源标称的最高效率点一致时才能够达到最大的转换效率。
还有,DCDC开关电源的损耗大部分来自MOS和二极管或者同步MOS,另外小部分损耗来自电感和电容,
你如果计较成本,使用非常廉价的电感和电容(具有较高电阻),将会导致损耗明显增大。还有就是频率有很大关系。
效率差几个点,并不会影响后级电路的性能,体积也不会大到哪里去。

网友:
不要泼冷水了,楼主加油就是。

网友:
楼主想法挺好,加油,做好了,我要一个!

网友F:
认真研究下这个里面的图纸,把过压和过流保护保留,其它改进下,做出来就很不错了。 前面那个不用全桥,用个buck就可以了。我上次就给你提过一些问题,可惜你无视。

网友:
LTC3780 成本高么? 就你这种应用需求,我认为3780是最佳方案。

网友:
一直想找个内置电池或可以用充电宝5V输入的
然后0-30V可调输出
有时候调试的时候边上没有电源 一些设备供电是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认真研究下这个里面的图纸,把过压和过流保护保留,其它改进下,做出来就很不错了。 前面那个不用全桥 ...

这个200块做的出来吗?还要加蓝牙  还要有上位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200块做的出来吗?还要加蓝牙  还要有上位机哦~

没看到有200块成本限制。不过如果只是一块PCBA,精度和温漂啥的都不要求太高,200块成本完全是可能的。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3807972645
淘宝上看到这款LTC3780的感觉做得不错,描述图片太垃圾了,主图那个板子漂亮,价格也不贵,楼主如果用LTC3780做的话,光硬件控制到200元成本也是可能的

楼主:
前级DC/DC搞定,12V直流输入,输出1V~32V扫描,升降压测试稳定。产生几个测试波形给大伙瞅瞅~

单极性正弦波

三角波

锯齿波

搞定,收工睡觉

楼主:
验证成功,发帖庆祝一下。当前还是飞线验证的,几个小板子拼起来用。

测试波形跟之前发的差不多,就不贴了。主要是解决了环路切换时的震荡问题。

输入12V,输出0.8V~32V。完美覆盖想要的电压范围,初步测下来,最高效率超过96%

网友G:
引用 楼主:
验证成功,发帖庆祝一下。当前还是飞线验证的,几个小板子拼起来用。

你的Buck-Boost部分是用单片机实现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验证成功,发帖庆祝一下。当前还是飞线验证的,几个小板子拼起来用。

何时能够搞好,搞块板子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Buck-Boost部分是用单片机实现的?

是的,参考LT的控制器,用软件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何时能够搞好,搞块板子用用

参加了嘉立创的电子制作节,时间预期和这个同步

网友I:
BUCK BOOST 就可以做到啊 , 升降压都行,现在那些多串充电器都是这个方案,参考BC6充电器。

只需要一个电感,两路PWM,

网友J:
关注,我也想做个玩,功率要求不大,比如输入5v2a能输出最高十几v,精度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BUCK BOOST 就可以做到啊 , 升降压都行,现在那些多串充电器都是这个方案,参考BC6充电器。

只需要一个电 ...

是负压输出的buck  boost还是正压输出的呢?

前一种功率做不大,效率低,难度不大。

后一种正好相反。我就是用的这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参考LT的控制器,用软件实现的

厉害厉害!
楼主出教程带大家做数字电源么?

网友K:
电源还要App调,除了噱头就是无聊到家,一个电位器,配个液晶触摸,要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方便快捷。调个电压还要开手机打开App还要蓝牙配对,按我的脾气,绝对把它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源还要App调,除了噱头就是无聊到家,一个电位器,配个液晶触摸,要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方便快捷。调个 ...

因人而异吧,你属于对新鲜事物接收较慢的那种人。

我觉得对电源小型化非常有帮助,就电源自身来说可以做到很小。
但是受制于显示模块、按键、旋钮等一大堆东西,不能做到很小。如果把这部分去掉,没法操作电源,所以就有必要改到手机端来用。

我正好有好几个退役的手机,装个软件,就是电源专用的按键显示操作界面。以后在电源上增加一个5V接口,手机直接连上充电,都不用取了。就是一个专用的显示器。

另外,你说的每次要连接蓝牙操作很费事,这个可以避免。技术上可以做到开机就自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厉害!
楼主出教程带大家做数字电源么?

现在太忙了,出教程有计划,但会很晚很晚了。

上一版本电源都没精力小批量试制造,买了好多物料,现在还闲置在那里,现在被手电论坛的网友估计快骂死了(因为蛮多网友想买,买不到 )。写教程应该在这之后。

说白了,还是对赚钱不是很感兴趣,乐趣在于技术本身。倒是很想找个能画板、推动量产的合作伙伴,这样有收入,就不至于光烧钱了。

楼主:
谢谢鼓励,你的头像很靓!!!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注,我也想做个玩,功率要求不大,比如输入5v2a能输出最高十几v,精度高点 ...

才10W功率,好小啊

这种建议直接搞个线性恒压恒流的功率调整电路就可以了。线性稳压没有升压功能,当然前级输入电压也至少要有十几伏,精度容易实现。因为功率很小,发热其实也还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太忙了,出教程有计划,但会很晚很晚了。

上一版本电源都没精力小批量试制造,买了好多物料,现在还 ...

我能画板,量产你有多少的量啊?

网友L:
如何保证可靠性?万一因为这个电源,把笔记本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何保证可靠性?万一因为这个电源,把笔记本烧了(///▽///)

问题很好,现在是有两级稳压,一级DC/DC,一级线性稳压。两个都出现问题的概率非常小。

设计中我也尽量避免出现失控的问题,比如增加输出过压保护。

当然,是电源,都有坏的可能。非常重要的场景,还是选用大厂的,通过各种认证的电源吧。

我这个只是方便业余玩家,有电子基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能画板,量产你有多少的量啊?

这个不会有多少量。我觉得几百台已经很多了~

其实画板只是一方面,主要是小批量试制。整理物料都能把人搞晕~

你是在哪里呢?我主要在厦门及深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会有多少量。我觉得几百台已经很多了~

其实画板只是一方面,主要是小批量试制。整理物料都能把人 ...

江苏~~

网友(2016-09-26):
手机app的好处的话做记录实时电压,电流,功率,再显示出曲线来很直观。我昨天用稳压电源对笔记本充电,接头是自己拿铜皮卷的,结果在边充边用了一个多小时后一抹接头那里温和估计有100度了,很烫。觉得自己做的话电源还是可以加上一个检测一路或多路温度,温度超过一定值或上升速度大于一定值报警或关断。以前对电动车电池充电电压调高了点,第二天早上电池很烫。楼主加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鼓励,你的头像很靓!!!

加个外壳就更好了,我也想做个玩玩

楼主:
演示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2NTM2NzI2NA==.html

基本搞定,还是参赛比较有动力搞一些。比设想的顺利不少~

网友:
用手机显示操作对电源小型化还是可取的。

网友(2016-11-04):
引用 楼主:
演示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2NTM2NzI2NA==.html

基本搞定,还是参赛比较有动力搞一些。 ...

闭环怎么控制的

楼主:
两级分开控制的,各有各自的环路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两级分开控制的,各有各自的环路

程序控制难不难,有没有用pid,

楼主:
引用 网友M:
程序控制难不难,有没有用pid,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前级的控制我断断续续想了两年多,直到上一个月才想明白。主要是模态切换的稳定性问题,非常棘手。
随着USB PD协议的推广,将来这部分宽范围升降压应用也会越多,我了解到的有专门的创业公司在做这方面的芯片。

后级线性调整部分则比较容易,都是体力活,码代码就好。

网友:
楼主开源或者卖套件吧,家里电源适配器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前级的控制我断断续续想了两年多,直到上一个月才想明白。主要是模态切换的稳定性问题 ...

哎我就是想不明白,你前一个套件还没出来,还是直接卖这一个套件,我想买一个你这个套件,就是要等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M:
哎我就是想不明白,你前一个套件还没出来,还是直接卖这一个套件,我想买一个你这个套件,就是要等很久 ...

之前我和你一样迷茫 ,现在清楚一些了。思路是:原理图公开,做PCBA卖或者套件卖。

下一步是PCB代售,关键芯片代售,自己买回去就能组装调试了。

因为参加了商城的活动,不好把内容贴过来了。
原理图已经公开了在这个链接: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610_0_1_0_1_0.html     顺便给自己拉下票

网友N:
引用 楼主:
之前我和你一样迷茫 ,现在清楚一些了。思路是:原理图公开,做PCBA卖或者套件卖。

下一步是PCB ...

非常不错的原创设计,大力支持,请问LZ 有计划出套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非常不错的原创设计,大力支持,请问LZ 有计划出套件吗。

有这个计划的。可以关注一下立创商城那边的帖子~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这个计划的。可以关注一下立创商城那边的帖子~

这个输入能不能做到5v,有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输入能不能做到5v,有难度吗

辅助源外供是有机会哈,不然辅助源成本较高
更低的电压也都是可以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辅助源外供是有机会哈,不然辅助源成本较高
更低的电压也都是可以的。

楼主加油,我等着买套件。。。
觉得你的第一代不错,就是输出低了点

网友P:
问下楼主 比如输入25V 想要输出24.8V  这时候是降压BUCK、直通、boost

楼主:
引用 网友P:
问下楼主 比如输入25V 想要输出24.8V  这时候是降压BUCK、直通、boost

混合模式,前半周buck,后半周boost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加油,我等着买套件。。。
觉得你的第一代不错,就是输出低了点  ...

第一代手上还有几十套元件。以后会主要推第二代。第一代对输入源要求高,通用性差了些,其他指标可能比第二代还要更好些。

我手边好几块这个板子了,用起来蛮方便的。

网友Q(2017-06-02):
希望控制部分使用单独电源,不然太容易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Q:
希望控制部分使用单独电源,不然太容易重启。

重启是输入电源过压保护了。这种拓扑是双向的,输出电容的能量被抽到输入,就会引起输入电源过压。

解决办法也很简单
1、供电适配器串联个二极管给电源供电就可以避免重启了。
2、选供电能力比较强的适配器,我一般用笔记本适配器20V/3.5A的这种没遇到过重启的问题。

网友:
有专门的DC-DC模块拿来就用了

网友(2019-11-12):
马克以后参考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