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aleae 16 pro 逻辑分析仪拆解图

楼主(2016-08-27):
单位买的USB16 PRO逻辑分析仪。
一时手痒就给拆了,给大家分析下。

简单点评:
铝外壳应该是整铝铣出来的,所以拿到手里很沉重;
排针采用的是贴片工艺的,这点比较薄弱;
USB3.0接口,用的是镀金的接头;

认识芯片的大拿出来简介下芯片都是些什么,以及什么特性吧

网友A:
cyusb3014+XC6SLX16+24C32A 还是动态加载FPGA?
----
三个HAD1100是干什么的?

网友B:
不知道那里有加工这种cnc铝合金外壳便宜点的厂家,自己做的小产品目前找的加工厂好贵呀,而且最低几百个起做,做出来效果还不咋地

网友:
外壳,,难搞呀, ,,

网友:
这种外壳容手感不错,易刮花

网友C:
XC6SLX16 -- FPGA
CYUSB3014 -- USB 3.0控制器
ADA4891-4 -- 高速运放
ADCMP600 -- 高速比较器(Marking G0C)
HAD1100 -- 高速ADC(完整型号是HMCAD1100)

网友D:
外壳是消失模铸造的,如果用整块铝铣出来那成本得逆天

网友:
淘宝搜了下价格,,牛13

网友E:
在哪儿买的,多钱

网友:
很高端的样子  不便宜吧

网友:
淘宝搜了下价格,,牛13 ++;

网友:
引用 网友C:
XC6SLX16 -- FPGA
CYUSB3014 -- USB 3.0控制器
ADA4891-4 -- 高速运放

厉害,膜拜!

网友F:
加ADC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ADC的目的是什么

虚拟示波器。

网友:
那就是虚拟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哪儿买的,多钱

某宝价 , 5k+,估计公司采购还得更高。
我们屌丝用不起呀

网友:
LZ都不说逻辑分析仪的参数,不厚道哦,

网友:
哇,相当漂亮呀,usb3.0的,应该比前几代快得多。

楼主:
4500含增税了。国内有代理。淘宝山寨才几十块吧。我们只用一路。公司喜欢买很好的硬件工具,结果因为使用复杂而吃灰。见过很多客户拿着牛示波器愣是调不出来信号。

网友:
真漂亮,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0含增税了。国内有代理。淘宝山寨才几十块吧。我们只用一路。公司喜欢买很好的硬件工具,结果因为使用复 ...

几十块的是USB 2.0的第一代,里面就一片CY7C68013,硬件成本很低。
这个成本可不止几十,光是FPGA和USB 3.0控制器加起来都一百多块了,那两个ADC更加是天价,Hittite的东西向来都又贵又难买,这个目前还没见淘宝有山寨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那里有加工这种cnc铝合金外壳便宜点的厂家,自己做的小产品目前找的加工厂好贵呀,而且最低几百个起 ...

你有什么,可以找我,给你优惠,做个朋友qq2318354777

网友:
复制这条信息,打开

网友:
这个我自己也在用

网友G:
【DSLogic逻辑分析仪 5倍saleae带宽 最高400M采样 16通道 调试必备】¥AAJWsUqc¥http://e22a.com/h.0XlkBh?cv=AAJWsUqc&sm=820276

网友:
挺好,就是他们针对是国外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DSLogic逻辑分析仪 5倍saleae带宽 最高400M采样 16通道 调试必备】¥AAJWsUqc¥http://e22a.com/h.0XlkBh ...

这是saleae软件兼容吗?不知道pc端的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G:
【DSLogic逻辑分析仪 5倍saleae带宽 最高400M采样 16通道 调试必备】¥AAJWsUqc¥http://e22a.com/h.0XlkBh ...

我买过这个,在用。感觉软件在细节上还是有很多欠缺,不过作为开源项目,还是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0含增税了。国内有代理。淘宝山寨才几十块吧。我们只用一路。公司喜欢买很好的硬件工具,结果因为使用复 ...

不能总是用山寨做价格参考  这个4500含税应该不算贵  用的原件不便宜

网友H:
冒昧问一下,这款PRO数字部分的测试电压是多少呀,一直想知道这个答案,因为平常测试的时候用到12V以上的电压,一直在关注这款分析仪

楼主:
说来惭愧,我还没有用过哪。

楼主:
我把数据手册上传下。今天才开始试用,操作还摸不着头脑。
其实很多的时候用不到那么多功能。

网友(2016-11-27):
LZ搞一个什么价位呢?

网友:
现在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DSLogic逻辑分析仪 5倍saleae带宽 最高400M采样 16通道 调试必备】¥AAJWsUqc¥http://e22a.com/h.0XlkBh ...

一样的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冒昧问一下,这款PRO数字部分的测试电压是多少呀,一直想知道这个答案,因为平常测试的时候用到12V以 ...

如果你的速度不高你可以外部两个电阻分压。如果比较高再加上补偿电容。一般好的逻辑仪可以设置电压的,能到30V

网友I:
最近在淘宝看到一种299的逻辑仪,有内部照片,没看出它用的是什么高速比较器。我自己做玩玩用的是MAX的潮阳拆机货,4元一片单片四组,要4个,如果代理商卖要50元一个。实在想不出淘宝那个比较器价格

网友(2017-05-25):
外壳应该是用压铸来制造,接着攻牙和做阳极氧化,再铣出精度面,能够节省成本和提高效率。

网友:
还没山寨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yusb3014+XC6SLX16+24C32A 还是动态加载FPGA?
----
三个HAD1100是干什么的?

厉害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近在淘宝看到一种299的逻辑仪,有内部照片,没看出它用的是什么高速比较器。我自己做玩玩用的是MAX的潮阳 ...

梦源实验室做的吧。用的cy68013?

网友:
标志一下,下次做逻辑分析仪可以查查这些芯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J(2017-12-20):
引用 网友C:
XC6SLX16 -- FPGA
CYUSB3014 -- USB 3.0控制器
ADA4891-4 -- 高速运放

高手 全认识  电压-10到10的模拟电压和1.2-5.5V的 数字电压是用哪个芯片实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高手 全认识  电压-10到10的模拟电压和1.2-5.5V的 数字电压是用哪个芯片实现的呢? ...

就是前面那一堆比较器和运放啊。

网友:
500 MS/s,Fastest Digital Signal  100 MHz,还是不能分析480MHz的HS USB信号,,

花三四千块还是不能测HS USB信号,,还不如299买个DSLogic,,用着也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壳是消失模铸造的,如果用整块铝铣出来那成本得逆天

专业,这类消失模铸造的话,成本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