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小车调试一个方向抖动一个方向平滑问题请教

楼主(2016-08-27):
大家好,我在调试小车的时候,小车往后跌倒的时候能平稳的调整,但是往前倒的时候调整抖动很大,速度环参数不论怎么调都是这个结果,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电机正转和反转参数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正转和反转参数不一致?
void speed_process(void)
{
        if (TIM2->CNT >= 0x8000)
        {
                IMU.encoder_left = -(TIM2->CNT - 32768);
        }
        else
        {
                IMU.encoder_left = (32768 - TIM2->CNT);
        }

        if (TIM4->CNT >= 0x8000)
        {
                IMU.encoder_right = -(TIM4->CNT - 32768);
        }
        else
        {
                IMU.encoder_right = (32768 - TIM4->CNT);
        }

        TIM2->CNT = COUNTER_RESET;
        TIM4->CNT = COUNTER_RESET;
}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电机编码器速度读取问题,你看着代码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