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我买的jlinkob竟然没复位输出引脚,失败的设计,

楼主(2016-08-28):
搞的烧不了程序,以前jlink有复位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不会吧,这个脚没有怎么连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这个脚没有怎么连芯片啊

设计者就没意识到   复位的作用。。。。。。。。。。

网友:
你买的是简化版4脚接口,我看我的是10脚的接口

网友:
能不能连接上芯片,芯片型号设置对不对

网友:
理论上,不需要复位引脚也是可以的。

除非你的设计,一启动就把SWD接口的引脚功能修改了。

网友B:
从来不连复位引脚,用得好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来不连复位引脚,用得好好的啊

典型场景之一是单片机进低功耗之后会连不上下载器,这时候有复位就方便很多。

网友:
如果关闭了SWD,没有复位脚,那就需要设置BOOT进入ISP才可以用

网友:
ob是有复位输出的,楼主用的是简化版

网友:
有软件复位命令,不用也沒问题。但swD当Ⅰo用要注意

网友:
有强迫症   没有 RES 的 简化 JLINK 就是 垃圾,因为 小封装 芯片  SWD 完全可能复用 IO, 设计缺陷 明显的。不要和我说 用 st 从来不复用SWD当IO。

网友C:
以前JLINK-OB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自以为SWDATA,SWCLK就够用了,我说应该加上RST,然后就被喷……

网友:
手动复位也是可以下载的

网友:
确实从来不用SWD口当IO.

网友:
我店里面的OB支持SWD和JTAG,当然RST也有,带外壳

网友:
一直用4口不带复位的swo,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设计是要考虑复位,没复位有些时候就杯具了

网友:
还有网上卖的简化版本stlink v2 也是没有复位输出的,很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JLINK-OB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自以为SWDATA,SWCLK就够用了,我说应该加上RST,然后就被喷…… ...

当年我也这么认为的,后来发现,RST大部分情况下不用,留个焊点就行了,搞低功耗的人不多,并且标准板的jlink也多,所以对这个需求就低了。

网友:
之前没有做低功耗产品时  真心觉得三线足矣  不需要复位的  后来做低功耗才发现  复位是有用的  可能是因为简化  而且适应大多数人的需求  所以就省了

网友D(2023-09-07):
做低功耗产品可以板子上留一个复位键,按下复位后烧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低功耗产品可以板子上留一个复位键,按下复位后烧写

一般NRST脚对地是有个0.1u电容的吧。。。 需要复位的时候用镊子夹着这个电容两端就行了

不过最好还是空着PA13/PA14不用,那么多脚呢,不差这一两个,如果连PA13/PA14都要用上了,还不如换个脚多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