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红外二极管接收灵敏度?

楼主(2016-08-29):
发射和接收电路图如下。每一秒钟发射8个周期。
可是只能把发射管对得很近才可以收到。
图2是我发射的波形图

是发射功率不够么?那种一体的接收头可以收到,所以功率应该没问题呀。

我不需要什么编码解码,只需要检测有没有红外反射回来。

网友:
加个放大镜聚焦啊。

网友:
悄悄的告诉你,510太大了,51都不要,单要注意管脚电流,加大下

网友:
IO口直接驱动?还要那么大的电阻?

网友:
另外,接收电路确定是放大状态?

网友:
红外发射管峰峰值电流可达1A,用IO口驱动顶多才20mA.
这样接收,应该可以做到10cm左右.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发射和接收都不是很理想。
发射电路:楼上几位都说了,MCU的IO口一般的驱动都不是很大,这种管子的电流得十多个毫安的电流,再加上那么大的电阻,这发射功率肯定很小!可以增加以及三极管放大,最好使用达林顿电路。
接收电路。这个很不好,如果接收管饱和导通二极管的压降很小,三极管的基极对地电压只有0.7V,这样很容易烧管子。
还有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你这种电路接收的波形效果很差,信号边沿爬升时间很长
二就是最致命的,电路容易受到干扰,你可以试验一下,电路再室外有阳光的地方很容易触发(阳光有红外成分),还有即使在室内有阴影晃动也会触发
你可以使用使用多级RC并联驱动三极管或者对红外编码,然后使用HS0038这种管子接收都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对射红外管,如果是瞬间驱动,不是长时间驱动。那可以很大电流的。200mA都没问题

接收端最好用双电压比较器做滞回比较器。这样就不会有杂波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发射和接收都不是很理想。
发射电路:楼上几位都说了,MCU的IO口一般的驱动都不是很大,这种管 ...

大哥,你说得对,照到日光灯接收就有输出,这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B:
给个你用的pdf文档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说得对,超到日光灯接收就有收出

如果只要一个红外信号又想偷懒,就用单片机编码,产生一个38K的脉冲,然后用HS0038B接收,也可以用硬件解码的方式做,但是硬件有点多

网友:
最好还是用现成的接收模块,自己整不好提高灵敏度,发射用大电流调制3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要一个红外信号又想偷懒,就用单片机编码,产生一个38K的脉冲,然后用HS0038B接收,也可以用硬件解 ...

大哥,考虑成本的问题,所以,想用红外二极管,怎么搭解收电路。
可否指点一下红外接收电路该 怎么搭。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你用的pdf文档看看

怎么说大哥,什么PDF?

网友C:
给个接收电路你看看。你可以把硅光电池换成红外接收二极管。也可以去掉那个变压器。这个应该比你本身的灵敏度高多了。
还要注意PCB对这部分器件要做屏蔽,要不容易受干扰。

再给个发射电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电路你看看。你可以把硅光电池换成红外接收二极管。也可以去掉那个变压器。这个应该比你本身的灵敏度高 ...

谢谢哥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说得对,照到日光灯接收就有输出,这应该怎么办呢?

试试偏光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个接收电路你看看。你可以把硅光电池换成红外接收二极管。也可以去掉那个变压器。这个应该比你本身的灵敏 ...

这套电路的接收灵敏度怎么样?

网友A:
以前做过这个电路,想不起来了,总之是在接收端使用多级RC隔离,去二极管的脉冲信号,这个是网上找的,可以参考 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这个电路,想不起来了,总之是在接收端使用多级RC隔离,去二极管的脉冲信号,这个是网上找的,可以 ...

谢谢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接收电路你看看。你可以把硅光电池换成红外接收二极管。也可以去掉那个变压器。这个应该比你本身的灵敏 ...

大哥,你那个原理图的里红二极管负极是需要接电源吗?还是不用?

网友D:
给你个接收电路吧,用了10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接收电路吧,用了10几年了

跪谢!

大哥,下面这个是怎么连的?R47和C44应该是连上运放的1脚和2脚上面,没有连到地的吧?

网友:
mark 一个, 红外接收电路,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E:
如果你电路图没画错,你的红外接收二极管接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那个原理图的里红二极管负极是需要接电源吗?还是不用?

不用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电路图没画错,你的红外接收二极管接反了。

恩,我的图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接收电路吧,用了10几年了

大哥, 这个是地方 R47 和 C44是连在运入1,2脚之间,跟4脚/地没什么关系吧

我照这样搭, 然后,发射端是发送100ms 38K信号然后停100ms这样循环,要把发射头贴着接收头,才能测到每200ms 有一个10几uS的低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 这个是地方 R47 和 C44是连在运入1,2脚之间,跟4脚/地没什么关系吧

我照这样搭, 然后,发射端 ...

不接地的,

网友:
不错,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