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12V运放驱动Vs=10V的NMOS(IRFP450)?

楼主(2016-08-29):
查看手册,IRFP450的开启电压Vgs在[2V,4V]之间。
如果直接把运放输出连到栅极G,Vgs不足以打开MOS管。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运放的电压做一个偏移吗?

网友A:
负载接上面,VCC和D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接上面,VCC和D之间

不行呀,我就需要实现一个10V的稳压输出。并且得和我给的基准相关的

网友A:
IRFP450打死也不换了么?三极管或P型mo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FP450打死也不换了么?三极管或P型mos呢?

PMOS也说不准,可能关不断。
三极管可以,但是MOS管的噪声性能要比三极管好。

我在寻找一种能把电压偏移的方法。

网友:
正负12V供电改成单1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FP450打死也不换了么?三极管或P型mos呢?

帮我看看这个方案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这个方案怎么样

S极都10V了,GS最多就5V.
运放电源用+24,-5

网友:
或者单电源24V

楼主:
我现在改方案了,不用MOS管了。
用线性稳压芯片,然后用运放来控制稳压芯片的反馈端

网友B:
>> 我现在改方案了,不用MOS管了。

以下仿真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我现在改方案了,不用MOS管了。

以下仿真供楼主参考。

聪明!good id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