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求一单片机型号推荐——难于上青天啊!急!

楼主(2016-08-29):
要求如下:
1、最低功耗小于10UA,至少2个IO可唤醒
2、带ADC,且内置参考电压
3、内置EEPROM, 或可以用内部FLASH模拟
4、flash至少4K(8K尤佳),ram 至少256Byte
5、支持4路PWM输出
6、封装不大于TSSOP20
7、FLASH芯片,不要OTP, C语音开发为主(可嵌入ASM)
8、价格 小于1.8RMB(税后)
9、首单4K 量 可以快速供货且后期稳定
10、有良好的技术支持,方便快速开发

也是没辙了,望各路大神指点一二!拜谢!

网友:
这要求有些高啊,哈,STM8吧,

楼主:
STM8 ADC没有内置参考电压,需要外加。
应用在电池供电,不带LDO。

而且,4K 量 , 楼上的供应商都可以给到1.8RMB??佩服!

网友:
在我的了解范围内没有

网友:
STM8S003F3P6,立创价格RMB1.5@100个,外面加个最便宜的CJ431,RMB0.14@1000

网友:
富士通的MB95F564行吗?

网友A:
这个果断用STM8S003,4K的话估计找代理应该在1.2-1.3,再加一个431就行了,如果嫌功耗大,431电源接到IO即可。

网友:
R7F0C80962ESN-C#CA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果断用STM8S003,4K的话估计找代理应该在1.2-1.3,再加一个431就行了,如果嫌功耗大,431电源接到IO即 ...

求推荐代理!!

网友:
找 卖芯片的 代理商问啊

网友:
STM8低功耗的可以满足,但是价格就高了,参考电压这芯片是用电源电压作为参考电压的。电池供电的还得加稳压芯片

网友:
之前有人推荐过,深圳赛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8 ADC没有内置参考电压,需要外加。
应用在电池供电,不带LDO。

其实内部有参考电压的

http://blog.csdn.net/liuyu60305002/article/details/7071245

网友:
STM8S003随便找家 都能1.2内都能拿到啦, 这个又没假货,      ADC 也不是问题

网友:
进来看看还有啥芯片推荐,看来还是stm8了

楼主:
多谢各位,结贴吧!STM8S003。只是公司采购不给力。唉!!kubi 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