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7S149HG 单极步进驱动芯片 解决锁相噪音问题

楼主(2016-08-29):
东芝有一款单极的步进驱动芯片,TB67S149,有贴片和插装两种封装。3A/80V/32细分。在恒流模式,噪音方面比较低,在电机的额定电流内工作,锁相噪音基本没有。
推荐给对锁定噪音有要求的朋友。价格相对也比较理想。发热也比较低。
但是4根线的电机用不了的,6根线、5根线的电机都可以使用。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和大家分享。

网友A:
有点奇怪,这款芯片导通电阻比TB67S109小,但是最大电流却比TB67S109小。
按道理,导通电阻越小,允许最大电流越大。

网友B:
为神马 2相4线的不予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神马 2相4线的不予支持?

这个就是4线的用不了。很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奇怪,这款芯片导通电阻比TB67S109小,但是最大电流却比TB67S109小。
按道理,导通电阻越小,允许最大 ...

109A是双极的 ,149是单极的。109A相对149锁相噪音会明显,109A 4线6线都可以用,149 6线的不能够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点奇怪,这款芯片导通电阻比TB67S109小,但是最大电流却比TB67S109小。
按道理,导通电阻越小,允许最大 ...

149只有4个功率MOS管,109是8个功率MOS管。 结构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9只有4个功率MOS管,109是8个功率MOS管。 结构差异

谢谢。原来149那个驱动器电流是只能一个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