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总线通信如何自动给子设备分配地址

楼主(2016-08-29):
使用USART转232通讯,一主多从,主机如何给子设备自动分配地址?软件怎么设计,请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A:
232 不支持多从机,要用总线类型的422 4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2 不支持多从机,要用总线类型的422 485

要那样搞也是可以的……

网友:
用序列号。

1,即每台设备都有一个出厂序列号:比如 000001,000002,000003.等等

2,上位机由用户填入设备序列号;

3,上位机使用序列号来轮询设备,如果设备存在,则分配地址(可以按顺序分配),第一个序列号分配01,第一个序列号分配02.

4, 使用上述地址来进行其它通讯

楼主:
改接口倒是简单,倒是分配ID的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B:
个人瞎想:
1.每个从机自动默认设定一个随机地址;
2.主机广播查询,从机随机定时发送各自地址响应;
3.主机重新设定各从机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瞎想:1.每个从机自动默认设定一个随机地址,主机广播查询,从机随机定时发送各自地址响应,主机设定各 ...

这个随机地址是由什么产生的,时钟?如果多设备同时上电,产生的时钟几乎是同步的所以我比较挠头

网友B:
用int rand(void)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随机地址是由什么产生的,时钟?如果多设备同时上电,产生的时钟几乎是同步的所以我比较挠头 ...

我4楼的方案不行吗?我就是这么搞的,动态分配地址的

网友C:
有唯一ID就很方便。如果没有,不好做。

①最简单的办法:生成的BIN文件里面自带唯一地址(绝对定位这个地址数据,生成的BIN再用专门的程序处理一下)。后面你要类似 ARP之类的地址重映射也可以。
对于识别总线上有多少个设备,最简单的是 主机枚举地址,从机匹配了就响应。不要挂太多设备,否则识别时间很长。

②做类似CAN那样的总线占用检测和竞争协议,防止多个从机枚举自己的时候冲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唯一ID就很方便。如果没有,不好做。

①最简单的办法:生成的BIN文件里面自带唯一地址(绝对定位这个地 ...

一般楼宇的门禁就是用的我说的那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nt rand(void)函数!

我没用过这个函数,每个处理器同时调用rand函数产生的相同随机数的概率不会很大吧,如果不大那的确是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楼宇的门禁就是用的我说的那种方案

我用的AVR单片机,不知道能不能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楼宇的门禁就是用的我说的那种方案

晕,我发帖了完,才发现有同样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AVR单片机,不知道能不能读

能不能读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唯一ID就很方便。如果没有,不好做。

①最简单的办法:生成的BIN文件里面自带唯一地址(绝对定位这个地 ...

这个文件不知道怎么读取,如果做CAN协议太占用MCU资源吧

网友:
别无他法 。 只能四楼方法。
使用唯一序列号。  工作后查询各个序列号。 然后重新编号排序。
随机函数不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用过这个函数,每个处理器同时调用rand函数产生的相同随机数的概率不会很大吧,如果不大那的确是个好 ...

随机数函数不靠谱,绝对会产生相同地址的可能,如果出现了对你的通信没啥影响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文件不知道怎么读取,如果做CAN协议太占用MCU资源吧

不是真做CAN协议

简单的一个方案。 232电平转换芯片会产生负压和正压, 某个设备要通信,先侦听上面有没有数据。没有就用三极管拉到正电压,对总线上的设备通告自己要通信,然后发送侦听码(每个设备唯一的),无误则继续通信。 其他逻辑,类似所有半双工通信。

PS:拉到正压貌似不怎么行,拉到负压倒是很容易。改成发送0xAA之类的信号来通告吧。

网友:
再补充一种方案,无序列号时。每个子设备工装上接一个继电器,上位机开通对应的接口后,再改地址。

网友:
从机用唯一序列号计算出一个值,全部都发到总线上,没有冲突的话就用这个值作为地址

网友:
用拨码开关设置从机地址,从机每次通电从机检测一次自己的地址,如果发生变化就把自己的地址在空闲时候发送出去进行注册。如果主机访问从机多次无回应则判断从机故障报警后移除注册。释放地址

网友E:
不知道楼主听过一个东西没,DALI,是一个灯控的系统,他就是动态分配地址的,而且可以重新编排。

原理大概是用白噪声产生一个随机数据,然后主机通过访问来获取,得到后再分配一个通讯地址,效率挺高的,具体细节得楼主自己去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听过一个东西没,DALI,是一个灯控的系统,他就是动态分配地址的,而且可以重新编排。

原理大概 ...

数字可寻址照明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用过这个函数,每个处理器同时调用rand函数产生的相同随机数的概率不会很大吧,如果不大那的确是个好 ...

曾经用过后,调试时会发现运行后每次reset打断点数据会很熟悉

网友:
朋友的产品,量产的,供参考

设备在生产的时候,系统自动把首次上电的时间(精确到毫秒)乘以一个质数,取其中的16bit,作为设备ID

主机上电后广播,设备回复ID。 作为后备手段,设备ID可以通过主机发命令修改

网友:
DS18B20,你的不二选择,好用又实惠。

网友F:
上面说的都不靠谱 要是一条总线有多个设备 主机广播查询没问题 多主机同时回复会怎么样?没人知道后果,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根本不合适自动发现新设备后分配地址。只有像四楼那样使用唯一序列号然后手动输入后才行,当然这样其实没有一点意义,已经有唯一序列号了还要重新分配个地址不是脱裤子放屁的事情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上面说的都不靠谱 要是一条总线有多个设备 主机广播查询没问题 多主机同时回复会怎么样?没人知道后果,也 ...

其实这个不是问题的,多从机同时回复,会造成总线数据错乱,到主机这边的现象就是应答数据校验不正确或无效应答,重试几次都是这样之后,主机就可以判定此地址无效,可以广播一个命令让所有使用此地址的从机重新生成地址,同时附带一个当前已使用的地址表,然后从机重新用随机数生成一个地址就行了,可以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所有从机地址有效。对于只有二三十个从机的网络,实测地址确定过程不超过10秒

网友:
用指拨开关,每个从机拨不同的位置,从机的底层上电后读IO的状态即地址,通讯协议上增加地址帧,软件判断地址,广播地址和与从机地址对应的从机应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其实这个不是问题的,多从机同时回复,会造成总线数据错乱,到主机这边的现象就是应答数据校验不正确或无 ...

我们深入探讨下 例如:当前网络内有10个从机一个主机,属于新建网络,主机不知道任何从机地址,这个时候主机发送一个广播指令,广播指令后10个从机如何应答?我们先撇开从机地址冲突这个点,就算10个都不冲突,从机如何知道应该何时发送数据,因为485本身就是不支持多个点同时发送数据的,如果10个从机收到广播立即回复,必然会发送冲突,极端情况永远都是冲突状态。然后我么从主机层面看,主机发现数据错误怎么判断是发送时间上的冲突还是地址冲突,或者还有可能本身网络错误,这个时候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深入探讨下 例如:当前网络内有10个从机一个主机,属于新建网络,主机不知道任何从机地址,这个时候 ...

这种组网通信需要建立类似ZIGBEE或者CAN那样的通信机制,实时对总线进行监听,或者主机逐个查询从机是否需要发送数据,至于分配地址,除了读处理器ID或硬件编码真没想到好的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们深入探讨下 例如:当前网络内有10个从机一个主机,属于新建网络,主机不知道任何从机地址,这个时候 ...

对于之前做过的20多个节点的网络,我们规定的地址范围是1~40,广播枚举设备命令的要求是,设备收到命令后,根据自身地址,延时一个时间(Delay=(地址-1)x200毫秒)再发送应答,可以数据包保证不冲突,比如地址为3的设备延时400毫秒;应答数据包只有10个字节,即使按9600bps的波特率,传输完成也只需要不到20毫秒的时间,实际我们是用19200bps通讯的,裕量更大。
26个设备全部应答完的时间是7秒,主机在这个时间内不发数据,收到一个有效应答,就把在地址表中将其置为有效,中途可能会因为地址冲突,收到一连串的无效应答数据,根据收到的时间,按200毫秒的时间片,以及在其后面最近一个有效应答包的地址,可以估算有冲突的地址。

只有一种情况下会比较麻烦,但我们没遇到过,就是两个设备地址一样,但是应答时很同步,叠加在总线上的就是一个有效的数据包,这时在主机这边的现象就是设备数量少了,处理操作是告警,让管理员决定是否全部设备都重置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于之前做过的20多个节点的网络,我们规定的地址范围是1~40,广播枚举设备命令的要求是,设备收到命令后 ...

嗯 除了这种延迟以外还有种办法就是令牌环 485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只能做到这样了。在网上就要在协议层加碰撞检测和规避了

网友:
上几楼的大虾说的 LIN 方式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支持节点多结构简单,传输距离远, LIN一般是12V的电压通信,不防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