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瞅瞅,这块板子做得这么小能行吗?

楼主(2016-08-29):
(图片)

网友:
这还算小?  注意电源 该粗粗

网友A:
多走几层是可以的

网友:
这么大的主控,就连出几根线,肯定可以

网友:
你这板子太小了

网友B:
建议,将所有器件都放正面,也可以走的开,没问题

网友C:
布局重新布吧,飞线太乱了,如楼上所说,器件一面也可以走的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将所有器件都放正面,也可以走的开,没问题

大兄弟!这块板子单面贴片的话放不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局重新布吧,飞线太乱了,如楼上所说,器件一面也可以走的通

哎,外壳都买回来了,板子就只能做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走几层是可以的

我走的是四层板

网友:
合理布局应该差不多

网友:
长见识了,这么小的板

网友:
走线很乱,有点像自动布线的风格

网友:
板子不小了,还有那么多空余的地方

网友:
选对合适的器件和封装,这板子还能小一半。
尽量把贴片件放一面,有直插件更是如此,这板子完全没到两面贴皮的密度。

网友:
可以把io重新分配, 方便走线。

网友D:
小飞家的主控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飞家的主控哈

啊哈!厉害啊

网友:
不知道大家哪里看出有线很乱了,为什么我没看到线在哪儿?居然还有说线细的

网友:
感觉空间很足,四层板的话封装选对有可能可以单面贴的

网友:
比我加工的板子大多了,你这上面一颗01005换元件都没有。。。。。

网友:
不能再小了,再小就做不了等长、加粗

网友:
四层板肯定没问题啊,话说你V12两个管脚中间的那个走线好飘逸啊

网友:
哇,好大的板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