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非接触式测量水流速度的传感器,比如激光多普勒?

楼主(2016-08-29):
如题。非接触式的测量器件很不好找

网友:
超声的可以吧

网友A:
怎么定义“非接触”?传感器和水流之间隔着空气?玻璃?塑料?金属?等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定义“非接触”?传感器和水流之间隔着空气?玻璃?塑料?金属?等等的 ...

隔着空气。比如站在大桥上,测量下面水流的速度

网友B:
水面速度随深度有变化的,水底地形不一样,流速也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面速度随深度有变化的,水底地形不一样,流速也有区别的。

您的意思是说如果只是从水上方非接触测量的话,数据不科学吗?

网友C:
去找找卫星遥感的资料吧   或许有用

如果是我做的话,就用定焦拍两个图片,标注时间,看看水上面的漂浮物走了多远,是人眼智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面速度随深度有变化的,水底地形不一样,流速也有区别的。

2楼提到的超声波,应该指的是声学多普勒了。这个我查了一下需要放到水下,0~5米,按您说的,可能更科学。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请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找找卫星遥感的资料吧   或许有用

如果是我做的话,就用定焦拍两个图片,标注时间,看看水上面的漂浮物 ...

查资料的时候,看见南水北调工程完工时,有工程师用大黄鸭测量水速被人批判了一番。确实,有风时,大黄鸭可能会逆水走
像您说的,用块木板也许是可以的,不过有点粗糙呀

网友:
超声顺流逆流就可以测得流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着空气。比如站在大桥上,测量下面水流的速度

浅浮超声浮标,超声测距,积分 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