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工具分享:win7下隐藏任务栏,拓宽客户区纵向面积

楼主(2016-08-29):
对于1366*768的显示屏,纵向分辨率是硬伤,有的软件界面按钮被任务栏遮挡住了,
开启自动隐藏任务栏又太烦,鼠标很容易触发到任务栏。
这个软件,用ALT + Z 键开启或隐藏任务栏,方便倒是方便,实不实用只有自己体会了(:lol:)

网友A:
不是可以自动隐藏么?

网友:
一直自动隐藏任务栏没觉得不方便啊

软件一般都有状态栏,所以平时操作时鼠标指针不会跑到屏幕最下边去
对于浏览器,可以装扩展把状态栏搞出来

网友B:
现在的屏幕都是宽屏的,所以我都是把任务栏放右边的

网友:
的确很好用,谢谢LZ!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可以自动隐藏么?

按ALT+Z启动后,就可以隐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屏幕都是宽屏的,所以我都是把任务栏放右边的

我是放在左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放在左边~~~

一样,一样,哈哈,方便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屏幕都是宽屏的,所以我都是把任务栏放右边的

+1,我也是放在右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屏幕都是宽屏的,所以我都是把任务栏放右边的

放在左边不是更好么,X按钮都是在右上角,往右上甩鼠标点左键就能快速关闭最大化窗口。

网友(2018-05-18):
确实很方便,谢谢

网友:
我也是放在左边。

网友(2018-08-08):
我是放在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