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下用分立元件搭的高边NMOS驱动电路

楼主(2016-08-29):
自己随意搭的一个简单电路,实际运行的时候不知道效果如何。现在驱动芯片太贵了又容易烧。。。。

探讨下高侧NMOS驱动方案。。

网友:
那来20V这么高的输入推动? 还是5V或3.3V比较更实用。

网友A:
楼主,你在我回帖后,把楼主位输入/输出的示波图删了,令我的回覆变得无意义。

这是板规不容许的,给版主看到了是会封ID的。

网友:
为啥要2个二极管?

网友:
这电路一定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在我回帖后,把楼主位输入/输出的示波图删了,令我的回覆变得无意义。

这是板规不容许的,给版主 ...

本想上传个正确的,示波器参数有误。

网友:
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light=H%E6%A1%A5
看看这个帖子吧

网友:
分立的器件太多会降低可靠性
建议用IR2104或IR2184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0867&highlight=H%E6%A1%A5
看看这个帖子吧 ...

谢谢,貌似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