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tOPCSvr.dll的OPC服务器测试应用(C# )

楼主(2016-08-29):
今天在一个论坛上看到WtOPCSvr.dll,发现这个竟然可以用来写OPC server,比较精细,网上找了个注册版dll,模仿了一下,竟然十分欣喜。

本测试程序在win10下测试通过,vs2013编译,基于.net4.0, 当然你也十分容易改成其他语言。
需要安装opc组件,OPCDAAuto.dll需要用注册指令注册!
如果是win7等系统,请注意用管理员权限注册运行。
如果发生异常,也烦请注意杀毒软件等。

楼主:
当前已经运行40分钟,没有异常,暂时似乎很稳定

网友A:
opc是干啥用的?

网友:
这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c是干啥用的?

不会吧,工控上的一个标准,组态软件都支持这个,可以看成一个写驱动的通用方式。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35910/5120768.htm
或者OPC基金会上都有介绍
http://www.chinaopc.org/

楼主:
你试试,我运行快2个小时了,一切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c是干啥用的?

不同应用程序间进行数据交互

网友B:
最新版是9.0.3.2,但是没有注册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新版是9.0.3.2,但是没有注册码

看来你是做这行的

网友C:
隔行如隔山,完全不知所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行如隔山,完全不知所云啊

如果是工控行业就不陌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你是做这行的

是的, 接触得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接触得比较多

欢迎提点建议!可以利同用过个dll做点东西

网友D:
这几种OPC服务器源代码我都有,没什么大用处,自己开发的太小众了,没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种OPC服务器源代码我都有,没什么大用处,自己开发的太小众了,没需求 ...

如果对自己没用!不妨放来,给大家借鉴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几种OPC服务器源代码我都有,没什么大用处,自己开发的太小众了,没需求 ...

OPC是计算上与其他应用软件进行数据交互的一种标准。 自己写太小众主要就是因为支持连接的设备非常有限。

国外的Kepserver、IOServer等知名软件就是将各种设备的数据,转换为OPC方式提供访问功能给其他程序。

楼主:
有了这个dll,写一些简单的OPC会非常容易

网友:
opc在工控行业用的挺多的,很多组态软件都支持这个了,intouch,wincc,scada等,几年前用DDE,现在DDE用的不多了,很多采用OPC

网友E:
不用安装  KEPServerEx 么?
KEPServerEx要安装,要破解 ,比较 麻烦,
这个DLL使用方法也一样么?一个DLL注册就完了?

网友:
留下记号,备用,也有20楼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安装  KEPServerEx 么?
KEPServerEx要安装,要破解 ,比较 麻烦,
这个DLL使用方法也一样么?一个DLL ...

和KEPServerEx并不完全对等,那个dll可以用来写KEPServerEx类似的opc,这个dll是一个更基础的组件,这个不是用来替换KEPServerEx的

网友F:
opc server是个pc端中间层的软件,通过驱动把下面接入的所有硬件和通信协议都整合,然后对上面的应用软件如组态软件提供统一的数据调用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opc server是个pc端中间层的软件,通过驱动把下面接入的所有硬件和通信协议都整合,然后对上面的应用软件如 ...

应该是这样

网友G:
OPC在工控还算用途广泛  但是我们现在不用OPC 了  直接用支持socket的PLC  OPC在要求实时的场合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OPC在工控还算用途广泛  但是我们现在不用OPC 了  直接用支持socket的PLC  OPC在要求实时的场合太慢了 ...

也就特殊情况需要你这样。大多数情况是够用的

网友H:
这个不错.玩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错.玩哈看看

如果玩工控,这个很有意思

网友(2018-05-12):
不知道还能不能下载,我回家才能下

网友(2018-07-06):
关注一下,留作后用

网友(2019-04-11):
正好需要,谢谢提供

网友(2020-04-26):
某些场合还是挺有用途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opc-ua的? opcua有啥类似好用的参考没?

网友:
文件大,传不上来。只能网盘提供 带破解 KEPServer.v4.500.465.Include.keygen_OPC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R5yD7eig7-pdam77Ov-nA
提取码:d8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