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习步进电机最后一道坎!求拯救!

楼主(2016-08-29):
大概说一下我的需求:正常情况下(无外部阻力),电机初始位置A,我设置一个目标行程B,电机就从A转到B。现在,我在电机由A转动到目标位置B的过程中用力卡住电机,让电机不动,然后在松手,这时候我希望电机仍然可以转到B位置(现实中电机卡住之后就已经停止了,不会再转了),这个软件思路怎么搞呢? 求大神们给点思路,当然有代码参考更好了!

网友:
只能闭环。

网友A:
古二真,完毕!加编码器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二真,完毕!加编码器反馈。

哥,你这个古二真是什么鬼?

网友B:
跌倒了,再爬起来,你得记住自己走了多久多远,或者知道还有多久多远才能到达目的地

那么,问题来了,怎样才能晓得嘞?

装个“GPS导航”,也就是古大师说的旋转编码器

网友:
这个得加上反馈,编码器或者在B点加接近开关等等,让控制器知道,是否到达了B点

网友C:
从A到B设定时间,
在这个时间内(出现异常)没到目标B,
让马达回到A重跑

要不就按上面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跌倒了,再爬起来,你得记住自己走了多久多远,或者知道还有多久多远才能到达目的地

那么,问题来了,怎样 ...

好像很有道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A到B设定时间,
在这个时间内(出现异常)没到目标B,
让马达回到A重跑

用时间去判断不太好吧

网友:
时间很准的,脉冲发完就应该到的了,一般发多一点,超过限位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时间去判断不太好吧

准不准看楼主水平
另外这样做,硬件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不准看楼主水平
另外这样做,硬件不用改~

表示水平不咋的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这样做就是直流伺服机了,建议学习PID之类的算法

网友:
自古二楼出真相

网友:
1。加反馈,2。加大步进电机功率(如加电压,加电流,换电机等)

网友:
其实倒不一定要闭环,有些新的步进电机驱动是可以结合电流和BEMF来检测堵转的,例如Trinamic的TMC5130和ST的L9942,不过这种检测方式要在比较高转速的条件下才能可靠检测,没有编码器闭环那么可靠。

网友:
这可不像是最后一道坎儿啊。

网友:
直接用闭环步

网友:
没有做过,关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