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的debug,代码里不加mark debug,直接加ILA,能调试吗

楼主(2016-08-30):
vivado的debug,代码里不加mark debug,直接加ILA,能看波形调试吗?
我是直接在原理图里加了ILA,代码里也没加mark debug,就可以看到波形
但看资料代码里是需要加mark debug的

网友:
我也是新手,以前也没用过什么mark debug
搜了下,感觉这个方法就 不用在自己的工程中例化一个或多个ILA了
我之前用ILA也都是生成一个ILA,然后例化,再综合执行、生成Bit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