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板子上贴片机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8-30):
芯片是散买的,非整盘的,可以上贴片机吗?因为芯片贵没多买,谢谢大家!

网友:
数量少就纯人肉操作

楼主:
500片左右

网友:
用托盘也可以的

楼主:
什么样的插盘啊

网友:
不用整盘,是编带的或管装的都可以

楼主:
哦,工厂会帮处理是吧

网友:
500片散装料,十有八九来路不正宗,隐形问题多多。  散装:像沙子一样,没包装。放弃吧,换有包装的供应商。

网友:
多大的芯片?用托盘不行吗?

楼主:
托盘是什么样的,我的是SSOP44封装的,没有整盘买,散买的芯片。

网友:
一般无编带和托盘包装方式的,二手料比较多,我这的客户有好几个被忽悠了,现在每次找新料都要让我介绍,压力好大,到处找供应商,我只是想安静的做SMT加工,为何要与料纠缠不清

网友:
手工放呢  只是有点麻烦

楼主:
是有包装的,但不是整盘的,是整盘减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