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支持Gerber X2格式吗?

楼主(2016-08-30):
如题,还是只能支持老的RS274X ?

网友A:
一般软件都能导出两种格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软件都能导出两种格式吧?

嗯,主要是一直习惯用cam350先处理下gerber,发现cam350不支持gerber x2,就想确认下

网友:
顺道搭车,我也想知道。而且1跟2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网上各种文档里面不是说导出时单位要选择一致吗?为什么这里一个选择英制2:5,一个要选择公制3:3. 求科普。

网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rber_format#Gerber_X2
Released in February 2014, Gerber X2 is fully backwards compatible with RS-274X, but adds additional metadata to reduce ambiguity. The X2 format identifies the function of each layer, the function of each pad (e.g. via, pad or through hole) and can identify filled vias and impedance controlled tracks. The format adds an MD5 checksum for validation.[18] Gerber X2 is often paired with an IPC-D-356 netlist to allow complete electrical testing.

Gerber X2 加了一些附加的元数据来减少歧义。比如指明了各层的功能,和焊盘的功能等。

Attributes allow to add metadata to a Gerber file. Attributes are akin to labels providing information associated with image files, or features within them. Examples of metadata conveyed by attributes are:

    The function of the file. Is the file the top solder mask, or the bottom copper layer, etc?
    The part represented by the file. Does it represent a single PCB, an array, a coupon?
    The function of a pad. Is the flash is an SMD pad, or a via pad, or a fiducial, etc.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attributes see X2 FAQ or intro video in the external links. [1] [21] [22] [23] [24]

网友:
刚试了下AD的GERBER X2导出,确实包含了钻孔信息,并且精度可以到2:6. 后面就要看哪家板厂率先支持这种格式了。

楼主:
我在欧洲那边Eurocircuit用Gerber X2,结合自动检查很方便,不过价格自然是比嘉立创高太多了,希望这边尽快跟进

网友:
老的兼容性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