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控制板设计 求建议

楼主(2016-08-30):
目前项目要求实现20路输入输出的控制板,没什么经验,目前想到的方案是:
电源12v
20路输入:20路输入口----> 光耦 ---->3片 74ls165 ------>单片机
20路继电器输出:单片机 ------> 3片 74HC164 -------> 3片 ULN2803 ---------> 20个12V继电器

不知道这种方案是否可行,有没有更好更常用的方案?

网友A:
直接48脚以上的单片机,脚够了,不用扩展了

网友:
买一块PLC板就行,单片机省不了多少钱的,稳定性,开发难度都是买成品有优势。

网友B:
感觉楼主没说明输入、和控制输出参数,不过还是2楼说的,简单又实惠

楼主:
输入输出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网络、485和其它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没说明输入、和控制输出参数,不过还是2楼说的,简单又实惠

输入是无源触头,就是开关量。输出接12V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48脚以上的单片机,脚够了,不用扩展了

还有其它模块

网友:
6b595是你的选择

网友:
呵呵,一个不够,上两个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48脚以上的单片机,脚够了,不用扩展了

呵呵呵  干嘛还用一堆芯片,单芯片解决

网友A:
不行上64脚芯片,芯片越多坑越大,你能保证你买的芯片能用好用?因为我被164和165坑过,165是个大坑,后来还是改了多脚芯片,我做的也是跟你一样,32路收入,10路输出,还有其他.

网友:
直接选个引脚多点的单片机,48或64的,十几二十块钱的事。165和164都不用了,就几个2803。当然,不差钱,时间紧,可靠性要求高,整plc。多路输入输出,程序不会太复杂,学学plc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上64脚芯片,芯片越多坑越大,你能保证你买的芯片能用好用?因为我被164和165坑过,165是个大坑,后 ...

谢谢你的经验之谈!

楼主:
还是采取大家的建议,换单片机,看了stc有个64脚的,用用看

网友:
选个引脚多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也自己做控制板。
多IO口的单片机,确实感觉比较可靠。
我都用avr就是了。
输入:光耦+单片机
输出:单片机+光耦+2803+继电器(24V)
还有串口和一些其他的东西。

网友:
如果准备出产品,那么这样慢慢折腾可以。如果是单个项目,买现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