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21传感器湿度不准,怎么检验与标定?

楼主(2016-08-30):
使用sht21做了一个温湿度传感器,做样机测试时跟西门子QFM3160作对比发现在温度相差不大,但湿度都有较大的偏差。

后来尝试在软件做了温湿度数据补偿,直接增加或减少偏差,使用读数跟3160一致。但修改完后,还是有偏差,不管温度还是湿度。

现在做小批量测试,使用多个3160平均分布,然后我们自己传感器均匀地放入,然后通过 数据采集回来进行对比。发现3160一致性非常高,读回来值都基本一致。

而我们自己的传感器,参差不齐。通过记录读回数据,跟3160作比较,然后一个个地去修改补偿,再作一次试验。发现有些参数已经比较接近3160,而有另一些温湿度还是有偏差。

在些想请教一下各位一些问题
1.SHT21这种传感器,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比如焊接,水合,老化,保存等等。

2.SHT21做这种直接偏差补偿有没有必要。毕竟是数字器件,也经过标定。

3.湿度各位是如何来校验,特别是大量传感器的时候。

4.标定方案大家提供一下思路,是不是有比较便捷的方式。我手上只有饱和盐溶液瓶、

网友A:
确实是个难题,能不能换标定过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个难题,能不能换标定过的传感器?

现在用的方法是标定3160,通过饱和盐溶液。

然后用3160作参考件,但问题来了,3160的湿度精度是2%

而SHT21的精度也是2%,这个最后检验时要选定的标准误差应该是多少

网友(2018-10-26):
这个不太好办

网友:
这个可能要用精密露点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