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耐压值较高的3.0v输出sot23-5的ldo

楼主(2016-08-30):
目前rt9013在用, 耐压不行, 求能在12v左右输入电压的ldo
有朋友推荐micrel 5219 , 有点贵啊

网友:
SPX3819试试看,好像可以

网友:
12V输入你还要ldo干什么,随便一个三端稳压都行。

网友:
LDO中的L知道是什么意思吗?12V进3.0V出根本就不能称为L了

网友:
mic5205-3.0   可以16V 输入,很常见的高压LDO,价格5毛左右。

网友A(2016-09-29):
SOT23-5其中有两个脚位是空的,有一款SOT23-3的你看是否可以用,输入电压最高可以达30V,输出电流最大可以达100ma.功耗在2.0U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T23-5其中有两个脚位是空的,有一款SOT23-3的你看是否可以用,输入电压最高可以达30V,输出电流最大可以 ...

你这情况不对吧?输入可达30V,电流100ma,功耗还2ua,你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情况不对吧?输入可达30V,电流100ma,功耗还2ua,你输出电压是多少?

输出电压有3.0V  3.3V  3.6V  4.4V  5.0V,精度一般是3%,静态功耗是2.0UA,动态功耗我没测试。另外输入30V的时候,不能同时输出100MA,因为用户在设计电路时,除了要考虑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外,还必须考虑电路的功耗。即输入和输出的电压差和输出电流的乘积不得大于电路的额定功耗,计算公式如下:电路功耗=(输入电压—输出电压)x 输出电流
各种封装的最大功耗:(SOT-89 500mW)  (TO-92  300mW)   (SOT23-3/5  250mW)
如果电路功耗太大,会使集成电路芯片发热,工作温度升高,使长期工作可靠性下降,严重时会损坏内部芯片使电路失效 。

网友:
这个满足你的要求,价格0.3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