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容触摸按键芯片,用于触摸面板

楼主(2016-08-30):
需要做个触摸面板,面板最外层是一个亚克力板子,亚克力大约2mm厚,目前测试了SC12A,TTY6955这两个触摸芯片,感应距离太近了,手要使劲按在亚克力上才能有反应,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求讲解,求推荐更好的触摸芯片

网友A:
调电容就行,看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电容就行,看PDF。

调了,调到了最小值了,该改的都改了,还是不太理想

网友B:
单键的TTP223N-HA6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键的TTP223N-HA6还可以

忘了说了,我有30个按键,用了3片SC12A,顺便求推荐更多按键的触摸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了,调到了最小值了,该改的都改了,还是不太理想

改触摸面积,地线分布,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
自己做吧
http://www.amobbs.com/thread-3234136-1-1.html
电荷转移(QT)原理

网友:
赛元微的  新出的隔空触摸

网友C:
你可以在亚力克板子下面加一小块那种锡纸,这种我们以前用塑料壳的时候也遇到这种情况,后来加了块锡纸就解决了!~~~

网友:
TSM12 很多大厂用.

网友:
2mm通过调节电容,很轻松的。我们都是5mm使用、

网友:
试试中颖的触摸芯片

网友:
合泰 BS84C12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v2DRXFik7Jeev1b_iFe

网友:
我之前也是用的SC的感应厚度不够,换HT的BS8X系列解决了

网友:
一般不都是调大电容调大触摸距离吗?

网友:
推荐兴邦( chipbank) ,距离上,我们现在用玻璃离板上pcb焊盘有4mm都很灵敏;

网友:
必须紧紧的贴在亚克力上才行,有空气间隙距离立马大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隔空还是触摸,很新鲜,有PDF看看吗?

去官网   要资料

网友:
公司一直用合泰的触摸芯片,距离做到5mm也没问题,用ELINK可以调整灵敏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亚力克板子下面加一小块那种锡纸,这种我们以前用塑料壳的时候也遇到这种情况,后来加了块锡纸就解 ...

兄台,你那触摸面板是怎么做的。最近也在做一个3×4的数字矩阵按键,想选触摸方式,,有什么好方法推荐个

楼主:
最终选的合泰的16键触摸芯片,正在做板测试

网友F:
千万不要用合泰  早期的 BS系列 触摸芯片   就是个坑  等着人跳,也不知道  怎么造出来的 明明是垃圾  都能出厂!

网友:
2mm亚克力都穿不过,必须设计问题,跟芯片选型无关

网友:
可以调整一下灵敏度.

网友:
复制这条信息,打开

网友:
30个按键要3颗芯片,太夸张了。

网友:
我们有32PIN的触摸IC,一颗就能支持25个按键,可以通过软件调节每一个按键的灵敏度,还有MCU功能的,加Q:1933904245,提供DEMO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台,你那触摸面板是怎么做的。最近也在做一个3×4的数字矩阵按键,想选触摸方式,,有什么好方法推荐个 ...

触摸按键一般不用矩阵,用一颗支持多按键的芯片就行了,用矩阵方式,调软件太痛苦了。我们有支持25个按键的触摸芯片,加Q:1933904245,发资料给你。

网友G(2017-01-06):
引用 网友F:
千万不要用合泰  早期的 BS系列 触摸芯片   就是个坑  等着人跳,也不知道  怎么造出来的 明明是垃圾  都能 ...

好像除了BS系列没有别的型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千万不要用合泰  早期的 BS系列 触摸芯片   就是个坑  等着人跳,也不知道  怎么造出来的 明明是垃圾  都能 ...

那里是坑了,说出来大家都知道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里是坑了,说出来大家都知道下

BS80x 系列   对电源 纹波敏感
  电池供电 OK   普通电源供电  乱跳 误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除了BS系列没有别的型号

BS80x 系列   对电源 纹波敏感
  电池供电 OK   普通电源供电  乱跳 误动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BS80x 系列   对电源 纹波敏感
  电池供电 OK   普通电源供电  乱跳 误动作

求推荐24通道稳定的触摸芯片。

网友(2017-02-06):
提供超强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的触摸IC  水位检测IC, 提供样品和测试板   交期2-3天。 QQ:41300345

网友:
tsm12以前产品用过

网友:
具有超强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的触摸专用芯片   免费提供测试板和样品  提供技术支持  交期2-3天   QQ:41300345

网友:
AW9226、AW9163、AW9136等等都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求推荐24通道稳定的触摸芯片。

BF6912、BF6916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台,你那触摸面板是怎么做的。最近也在做一个3×4的数字矩阵按键,想选触摸方式,,有什么好方法推荐个 ...

3*4  类似于这样的吗?

网友:
bs84c12  可以调灵敏度, 用软件开发库 ,我在小家电的项目上用过

网友(2017-03-28):
引用 网友B:
单键的TTP223N-HA6还可以

我用TTP223N-BA6有的时候失灵(工厂内有的电源上能用,有的不能用,貌似共模干扰),换成RH6030就好了。你用的怎么样?

网友:
合泰的好像还可以,之前测试过,但没实际用于产品

网友(2017-11-07):
引用 网友G:
求推荐24通道稳定的触摸芯片。

我有选型到一颗25 通道的单触摸IC,不带MCU的

网友:
求推荐一款性价比高 5个键的单触摸芯片

网友:
现在的电容触摸芯片都解决了怕水问题?

正好有个CASE需要使用触摸按键,但是很担心洒水干扰的问题,用过的都说说现在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网友(2018-01-08):
触摸专用芯片   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QQ  1653856322

网友(2018-07-11):
请问,24通道或25 通道的单触摸IC是哪款型号?谢谢

网友(2019-12-15):
问一下,触摸面板的钢化玻璃和线路板怎么固定??

网友I(2021-01-25):
引用 网友F:
千万不要用合泰  早期的 BS系列 触摸芯片   就是个坑  等着人跳,也不知道  怎么造出来的 明明是垃圾  都能 ...

请问下,有什么触摸芯片推荐。谢谢

网友:
直接用赛元单片机他不香么,10mm轻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有什么触摸芯片推荐。谢谢

早年用过 SC09A 青岛的一家  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