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054Z破解后带宽不能从50M升为100M,可能是硬件版本变...

楼主(2016-08-30):
以前的DS1054Z可通过破解升级为DS1104Z,见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6%99%AE%E6%BA%90
现在却不能升级了。下图为我安装完选件却没有100M显示的图。

网友:
估计早期才可以,后面的屏蔽了。

网友:
检查下固件版本,早期固件破解后不显示100M(实际可以达到100M)。你可以升级一下固件,看看是不是100M就显示出来了。

网友A:
我上周才买了一台,可以显示100M
这是软硬件版本

据说500uV那个没什么用,我没破解那个

网友:
破解升级后会显示1104的!

网友:
高手 这也能破解 厉害

网友:
好像是要降级固件,破解,升级^_^

网友:
上周刚买的示波器,可以升级100M

楼主:
这是我破解以后的系统信息,型号还是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周才买了一台,可以显示100M
这是软硬件版本

我的软硬件版本与你的一样,请问你是如何破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软硬件版本与你的一样,请问你是如何破解的?

难道你不是在过客良驹那买的? 貌似直接让他搞好就行

网友C:
买了OWON的EDS102C到现在还没怎么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软硬件版本与你的一样,请问你是如何破解的?

就是用算号器算出来输入进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不是在过客良驹那买的? 貌似直接让他搞好就行

没有。我是在本地的一家公司买的。

网友:
我的买的优利德示波器,当时差几百没买浦沅,还是有点后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算号器算出来输入进去就好了

我也是这样用的,难道你用的算号器与我用的不一样?能否发一份你用的给我。谢谢。 lqluocn@sina.com

网友:
已经确认目前库里的DS1054Z是可以破解100M+全选件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用的,难道你用的算号器与我用的不一样?能否发一份你用的给我。谢谢。  ...

在线算号
http://gotroot.ca/rigol/rig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线算号
http://gotroot.ca/rigol/riglol/

多谢,多谢。在网页里还有这两个选项开关
DSEA - 100MHz
DSFR - all options

在程序的帮助提示中却没有出现,而在网页里面出现了。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OWON的EDS102C到现在还没怎么用过。

哈哈,我也有这个102c示波器,大爱他的存储深度!

网友(2016-10-31):
楼主能提供个破解软件地址吗

网友E:
示波器多少钱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多少钱入的?

目前正在做双节活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1082416698

可以给坛友包破解升级100M带宽+开通四大功能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正在做双节活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7889203-10035480941.1.zJwI4R&id ...

能解 CAN帧么

网友:
即使软件升级到100兆,如果前端模拟通道达不到100兆,也只是自慰一下罢了。:)

网友G:
对啊   升级后效果确实有改善么?

网友:
有点想买  纠结了好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目前正在做双节活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7889203-10035480941.1.zJwI4R&id ...

你是代理?  售后维修之类的找谁

网友F:
Z系列不支持CAN
如果需要CAN解码分析,至少选择DS2072A,这款目前也有破解,能破解300M+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代理?  售后维修之类的找谁

联系我或者直接联系普源都可以,享有普源官方正规保修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啊   升级后效果确实有改善么?

对比评测看这里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9490954

网友H:
引用 网友F:
Z系列不支持CAN
如果需要CAN解码分析,至少选择DS2072A,这款目前也有破解,能破解300M+选件 ...

2个通道 ,有时候 不够 ;比如 SPI 四路  SCK  MOSI MISO SS ,咋整?

MSO2072A 开否用  数字通道 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H:
2个通道 ,有时候 不够 ;比如 SPI 四路  SCK  MOSI MISO SS ,咋整?

MSO2072A 开否用  数字通道 解码?? ...

can还是上逻辑仪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2个通道 ,有时候 不够 ;比如 SPI 四路  SCK  MOSI MISO SS ,咋整?

MSO2072A 开否用  数字通道 解码?? ...

MSO2072A可以
专业做这方面测试还是单独的逻辑分析仪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MSO2072A可以
专业做这方面测试还是单独的逻辑分析仪比较好用

收到!

放假了去自提。可以分期撒

网友I(2019-07-09):
我的软件版本是00.04.04.SP3的,用在线算号的那个,破解不行,要怎么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软件版本是00.04.04.SP3的,用在线算号的那个,破解不行,要怎么弄呀

http://www.gotroot.ca/rigol/riglol/  在线算号  我的是sp4 可以用

网友:
你这估计没有破解成功,破解成功后型号要变的

网友:
某些无法破解的机器只是某批次或个体问题。
目前的DS1054Z是可以给坛友包破解的,不必有任何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