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还算不错的镍氢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6-08-30):
镍氢电池用的地方不多了,但是它稳定可靠,还是有地方在用。

我在X宝上搞了一个二手的充电器,10几块钱,感觉用料和设计还算正规,可以为单只电池充电,MCU控制。

我不推荐卖家,搜索bq324,有的是。

楼主:
另外 ,现在主流的镍氢电池价格,品胜的约16元每只,日本爱老婆要35元每只,官网价。
还有工包的,正规国内厂家的约为7元。小米好像也有一种ZI5,约8元每只

网友:
镍氢用在玩具上还是很多的,买了个松下快充,用的挺好的。

网友:
唉。。。看到这拆机图想起了我第一份工作
一台充电器电路板就几毛钱的利润啊!

网友:
镍氢我去,楼主为啥不考虑1.5V的锂电

网友:
想入一个这是快充还是慢充? ,手上有电池也有个品胜的充电器,测量了一下充电电流只有20mA,充个2300mAh的得多长...时间呵

网友:
亚马逊海外淘标准充电速度充电器,10节5号,4节7号共200多的样子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可充4节AA或者2节AAA

网友:
使用明智充电器。。。。

网友:
3.2V的锂离子  外加一个占位桶   效果杠杠的

网友:
镍氢寿命好

网友:
做工不错,7号也可以充

网友:
镍氢要买低自放的就行,爱老婆爱老公的太贵了,曾经在淘宝上买过几个,现在家里全部国产(大概算合资吧)的飞狮,7号800mAh约5¥/节,5号2100mAh约7-8¥/节,效果很好,家里除了煤气灶,所有用电池的地方全是这个电池了,包括各种遥控器和电子钟。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那个电解电容上面 上面弄一点蓝色的记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现在除了万用表用普通电池,买过四节 9V半球充电电池,放在在万用表里,没用半年电池全没电了。其它的摇控制,玩具全用爱老婆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现在主流的镍氢电池价格,品胜的约16元每只,日本爱老婆要35元每只,官网价。
还有工包的,正规国内 ...

国产爱老公倍特力enelong低自放电电池,甩品胜几条街的,价格只有品胜的一半不到。

网友:
我有个也是松下的,有十几年了吧,一直在吃灰。可以充4节5号4节7号,跟楼上图片比较像,有独立的变压器带液晶显示。

网友A:
这货新的也就16块钱(无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新的也就16块钱(无包装)

这个充电器没有新的,都是洋垃圾,所谓新的只是外壳干净一点吧,不过只要机芯好,就行

网友:
BQ391,392都有比较新的卖,30多块

网友:
看了下 新的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