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GA64换下载线不能烧录,换回第一次下载的线又可以

楼主(2016-08-30):
之前用progisp下载,给了一些板客户。
中途要更新软件,直接发烧录文件给对方,对方用AVR FIGHTER烧录,不能烧录成功。
但板返给我用progisp重新下载,又是OK的。

请教大各位大师,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
顶一下,没人碰到过吗?

网友A:
烧写速度降低也许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速度降低也许就解决了

提示联系不上DEVICE,应该不是烧写速度问题.

网友B:
让对方换个烧写器试试。我用avr fighter烧写m64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速度降低也许就解决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
找到原因.
是因为对方烧录时用下载线供电,而下载线供电只有3.8V左右.
改用外部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对方换个烧写器试试。我用avr fighter烧写m64一点问题都没有

谢谢各位的帮助.
找到原因.
是因为对方烧录时用下载线供电,而下载线供电只有3.8V左右.
改用外部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找到原因.
是因为对方烧录时用下载线供电,而下载线供电只有3.8V左右.

擦,内部供电不会是3.3V的吧?
换5v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内部供电不会是3.3V的吧?
换5v就搞定了?

我不知道下载线有没有做3.3V稳压,我估计它只是加一两个二极管,使电压比5V低了点.
不过很奇怪就是,我烧过的MCU,再用他的方法烧,是不能烧进去的.
若新IC,用它的烧录器烧,再重复烧,又是可以的.

最后叫他量烧录电压时,才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下载线有没有做3.3V稳压,我估计它只是加一两个二极管,使电压比5V低了点.
不过很奇怪就是,我烧过 ...

供电不稳定造成的可能性高点

网友C:
官方下载器好像都不带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下载器好像都不带供电?

10Pin接口是有VCC PIN的,至于有没有电输出,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10Pin接口是有VCC PIN的,至于有没有电输出,还没试过.

我手上的atmel ice是一点都没有。那个引脚好像是用来检测目标板电压的。

网友:
你好,方便联系下我吗?我微信CNOMEGA,想请你写个程序,付费用

网友D:
还有朋友用AVR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朋友用AVR啊

avr不常用么?现在很多人张口都是STM32,但控制几个继电器,我感觉还是普通单片机好!

网友E:
线有问题,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有问题,换一下就可以了

没办法,昨天带智峰下载线和AVR fighter下载线跑到对方公司试。AVR ISP下载真的很多问题,连试几台电脑。
系统问题,我自己用XP系统烧录很正常。到对方公司,都用WIN7系统,开始真的一台机都烧不成功,
最后鼓捣半天,智峰的可以在WIN7上用了,但感觉没有XP顺畅。
AVR fighter就是不行,找到64位机的驱动还是不行,找到坛支注明的方法,把两个文件拷到烧录器目录里,还是不行。
最后在他们公司找了台破主机,装XP,跟他说以后想发财就用这台机。。。。。。。。。。。

网友F:
智峰的下载线在win7时代实在不行了。偶尔可能安装成功驱动,更多的是装不上的,所以XP很好用。

网友:
avr_fighter和proisp1.72表示在win7 64bit下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avr不常用么?现在很多人张口都是STM32,但控制几个继电器,我感觉还是普通单片机好! ...

自从那一年人为缺货之后就转st了

网友G:
我们又中枪了,你用的根本不是我们下载器,我们的 win7 win8 win10 64位肯定好用的。不能使用64位系统或者不好用,是你的下载器问题与软件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又中枪了,你用的根本不是我们下载器,我们的 win7 win8 win10 64位肯定好用的。不能使用64位系统或者 ...

好,谢谢!
我到你的这个店买几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又中枪了,你用的根本不是我们下载器,我们的 win7 win8 win10 64位肯定好用的。不能使用64位系统或者 ...

不好意思,经查是在贵店买的。
联系店家也是叫我们到智峰网上下载软件,问再多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智峰的下载线在win7时代实在不行了。偶尔可能安装成功驱动,更多的是装不上的,所以XP很好用。 ...

我觉得是你电脑问题,我在7 8 10上都可以完美运行。usbasp和智峰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经查是在贵店买的。
联系店家也是叫我们到智峰网上下载软件,问再多他就不知道了。 ...

围观,看老板怎么回复

网友:
w7   64位,驱动没有签名无法使用。

网友G:
唉!都说的这么清楚了,还居然认为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产品自2011年开始就不使用progisp 软件,全部更换为superprg,就是因为许多山寨的都说是我们的产品。另外,我们的产品最便宜的98元。如果,你坚持说你买的是我们的产品可以拍照贴图上来看看。
   还有,我们的产品全部替换为arm芯片,不是那种mega8的廉价的方案。你这样说,群里就有不明真相的人认为是我们的问题。麻烦你高清事实再说话吧。

   还有,你咨询的那一位,将他淘宝地址贴出来,就很容易鉴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唉!都说的这么清楚了,还居然认为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产品自2011年开始就不使用progisp 软件,全部更换为 ...

好的,下载线是朋友公司提供的,我确认清楚再回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