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08 STOP1/2不支持BDM调试,那如何仿真?

楼主(2016-08-30):
RM显示,启用BDM时,只能进入STOP3,
那么其他俩,STOP1/STOP2,
只能跑起来测试呐,除此,有没有解决办法?

--------------------
编辑说明:模式写错了

网友A:
停机等待唤醒?可以把stop的程序换成while等待唤醒后退出或者直接换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机等待唤醒?可以把stop的程序换成while等待唤醒后退出或者直接换PE

设计选的STOP2由RTI 唤醒,但如果不调试,效率会变低。

网友: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想问一些关于s08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