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40V5A双路切换频率50HZ用什么控制好?

楼主(2016-08-31):
有朋友想要我做一个类似单刀双掷的开关,切换频率是50HZ左右。

用继电器肯实现不了的。

有没有现成的装置可以直接用?成本没所谓.

如果没有现成的,用什么方案好?谢谢了

网友:
MOS管吧,或者专用的高低边开关,英飞凌、ST找起

网友:
有具体要求吗,比如压降,切换方式,体积等,可以使用MOS管等这种电子管切换

网友:
用MOS吧,或者直接固态继电器,方便很

网友:
光继电器也是可以的,但是价格偏高,差不多50一个吧!前四楼是比较实惠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