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破解软件可以将软件上的这个动画去除?

楼主(2016-08-31):
(图片)

网友A:
这应该是个gif文件,找到软件目录里的这个动画文件,删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个gif文件,找到软件目录里的这个动画文件,删除试试~

没有gif文件的,都嵌套在程序中了......

楼主:
这个“关于按钮”也删除不了!

网友B:
你先说一个为什么要去除的理由,大家才会想法帮你,如果你是想不劳而获盗用人家的软件,我将举报你。

网友:
这个不影响使用吧,还是说你想当成自己的软件来给客户?

网友:
自己用不影响,商业用就花钱买正版支持作者

网友:
lz去网上学学破解

网友C:
OD一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直接把字改了,但楼主别干坏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OD一下 应该是可以的

          OD???

网友:
OD 一下,修改不多我可以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说一个为什么要去除的理由,大家才会想法帮你,如果你是想不劳而获盗用人家的软件,我将举报你。 ...

支持。。

网友D:
把软件发出来。大家试试看

网友:
大家一边吐槽生存艰难,为何又如此“好心”帮人去LOGO?
如果是你这LOGO上面公司的人怎么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软件发出来。大家试试看

软件已上传 !

网友E:
已经去除。
声明:此上传的新文件仅限于自己使用,不可用于商业用途,本人对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不承担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去除。
声明:此上传的新文件仅限于自己使用,不可用于商业用途,本人对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不承担责任 ...

OD 搞定的吗?

网友:
好奇楼上怎么做得到的。还有体积变化这么大,小好多。

网友:
不是的。要先了解PE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的。直接处理下资源就行了。

我之前也用资源工具试过,就是找不到这个动画的资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用资源工具试过,就是找不到这个动画的资源

人家肯定是用代码生成的动画了,文字也用代码现加进去的。资源里肯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肯定是用代码生成的动画了,文字也用代码现加进去的。资源里肯定没有。

那是怎么处理的呢? 请明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怎么处理的呢? 请明示!

先脱壳。脱壳了之后,你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了

网友:
有个软件叫exescope,可以修改文件内部数据,你试试,我原来经常用

网友:
比较感兴趣楼主想去掉后拿来干嘛..........

网友:
你们问都不问清楚帮人去掉这个

网友:
最简单的工具,只要用个十六进制编缉器就搞定如UE

网友:
支持!!!
直接破解商用的话大家是不会支持的

网友:
脱壳之后还推荐一款软件:Resource Hacker

楼主:
本人用  ResourceHacker_4.2.5  搞定,删除“关于...”这个界面的资源即可!

楼主:
Resource Hacker  V4.2.5  搞定,只需删除“关于...”这个界面的资源即可!

网友:
我觉得楼主起码要声明下不用于商业用途,不然真的是对不起别人的心血,帮破解的也是楼主的帮凶

网友:
大家都是双重标准。呵呵呵。。。。

网友:
破解商用的话大家是不会支持的

网友:
Resource Hacker,成就了多少不劳而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