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DELL的latiude 3550笔记本的朋友吗?怎么拆机?

楼主(2016-08-31):
办公用的,买的时候没留意,DELL的这系列是电池内置了的,不可以拆,用了大半年,想加个SSD进去,先要拆开看看到底要用那种SSD,但底部只有几个锣丝,拧开了,还是不能开,估计有锁扣位,又不想乱弄,有拆过机的朋友吗?

网友A:
米厂的笔记本电脑都有公开维护手册的
http://www.dell.com/support/manu ... stalling-Components
Recommended Tools
Removing the Base Cover
Installing the Base Cover
Removing the Battery
Installing the Battery
Removing the Memory Module
Installing the Memory Module
Removing the Hard Drive
Installing the Hard Drive
Removing the SSD
Installing the SSD
Removing the WLAN Card
Installing the WLAN Card
Removing the System Fan
Installing the System Fan
Removing the Keyboard
Installing the Keyboard
Removing the Base Frame
Installing the Base frame
Removing the Heatsink
Installing the Heatsink
Removing the I/O Board
Installing the I/O Board
Removing the Coin-Cell Battery
Installing the Coin-Cell Battery
Removing the Display Assembly
Installing the Display Assembly
Removing the Display Bezel
Installing the Display Bezel
Removing the Display Panel
Installing the Display panel
Removing the Display Hinge
Installing the Display Hinge
Removing the Camera
Installing the Camera
Removing the System Board
Installing the System Board
Removing the Speakers
Installing the Speakers
Removing the Power Connector
Installing the Power Connector

PDF:
http://optinethawaii.com/DELL/De ... 0-Owners-Manual.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厂的笔记本电脑都有公开维护手册的
http://www.dell.com/support/manuals/us/en/19/latitude-3550-laptop ...

还真是详尽,谢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