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美帝做的电机驱动器,做工不错!

楼主(2016-08-31):
就是一个简单的CAN/485控制无刷电机的驱动器,人家能这么花心思去做,回首看看我们的廉价产品,唉......

好钢用在刀刃上,把发热的器件全部放在铝基板上,蓝色外壳只用了ABS,比整体铝壳成本低散热也不差

除铝基板外,都是多层板,很多美帝的产品外层都不铺铜,板子看起来干净利落。

飞思卡尔,量少累死狗

规规矩矩

功率部分。这种方式要比国产电调贴铝板散热的方法好很多成本也贵不了多少
更大的好处是,背面可以安装在更大面积的散热体上!

网友A:
老外的东西也卖得贵。这样的要上万了吧。 国产你卖几百块还嫌你贵。所以没办法,已经恶性循环了。

---
对了,你的新米什么时候出啊。上次买的50斤又快吃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外的东西也卖得贵。这样的要上万了吧。 国产你卖几百块还嫌你贵。所以没办法,已经恶性循环了。

---

十一之前新米就下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外的东西也卖得贵。这样的要上万了吧。 国产你卖几百块还嫌你贵。所以没办法,已经恶性循环了。

---

支持,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不是不会做好,是不能做好,成本上去了,市场就没了,就死了。已经恶性循环了

网友:
等JLC的铝基板打样出来后,功率散热部分也这样玩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一下先进的做法。

网友B:
copley的东西超贵,直线电机用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pley的东西超贵,直线电机用得多

TB有两家卖的,2700,够买一套便宜的伺服电机套装了

网友:
copley也不是最好的,钱咋出来的怎么都好

网友:
老美东西贵不就是中国逼的吗,便宜就得死。

网友C:
第4张图意外发现有个STC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4张图意外发现有个STC芯片

那么大的ST的商标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4张图意外发现有个STC芯片

上面的st那么大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大的ST的商标在上面

  我是来开玩笑 歪楼的

网友E:
拆过很多设备,PCB国外的和国内的基本一眼就能看出来,感觉就不一样,不知道差在哪里,除了元器件,PCB本身感觉就不一样。

网友:
同感,目前也是赚低价走量产品的钱。赚足够的钱后。准备休息一年,重新定义生活、活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过很多设备,PCB国外的和国内的基本一眼就能看出来,感觉就不一样,不知道差在哪里,除了元器件,PCB本身 ...

有同感,我拆过不少国外的机器,

网友F:
小声的问下,那个铝基板是大电流的东东吧,看分流器及mos也不小,而那个连接器就是普通的2.54排针,不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声的问下,那个铝基板是大电流的东东吧,看分流器及mos也不小,而那个连接器就是普通的2.54排针,不影响吗 ...

铝基板目的是散热和电流没关系
2.54排针可以并联使用啊  想像一下把排针拍扁了折合成铜箔得有多宽。

网友F:
引用 楼主:
铝基板目的是散热和电流没关系
2.54排针可以并联使用啊  想像一下把排针拍扁了折合成铜箔得有多宽。 ...

电流大了才会散热呀,我说这样的小排针是否不可靠,当然我不知道电流多大

网友:
看到个  ST   STC32AD 的芯片

网友G:
好像国外他们的板子基本这样多层板都是最外面不铺铜,走线宽度够用就行,除非大电流地方会给予处理,测试点也比较多,色彩也是这样暗色,上三防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国外他们的板子基本这样多层板都是最外面不铺铜,走线宽度够用就行,除非大电流地方会给予处理,测试点 ...

因为他们一般都严格遵守3w/20H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大了才会散热呀,我说这样的小排针是否不可靠,当然我不知道电流多大

好吧。。。我们理解的角度不一样
曾经做过10A的电池充电器,上下板就是2.54排针连接的,怕电流不够就多来几根,更何况排针那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国外他们的板子基本这样多层板都是最外面不铺铜,走线宽度够用就行,除非大电流地方会给予处理,测试点 ...

国内外的阻焊油不一样。
甚至中国南方厂家和北方厂家用的油也有差别。

楼主:
最外面不铺铜,板子看起来会很清爽。
以前也习惯两面铺铜(双面板),现在是尽量把所有器件、走线放在TOP,BOT基本上就是实铜地。

网友:
多层板有完整参考平面,外层不铺铜也可以的。像这板子正反面器件、测试点很多,就算铺铜也是零碎的,还不如不铺。

网友H:
哥们,等米下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哥们,等米下锅呢~

快了快了,十一之前中秋节左右就差不多~

放几张照片,家里人拍的,拍摄日期在十天以前左右。
田里的水放干了,稻穗也黄了,一天一天变得丰满

网友I:
记得曾经的小师妹说过,她现在去了德尔福,他们公司是禁止使用贴片电阻排的,说是不可靠。楼主的照片有电阻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记得曾经的小师妹说过,她现在去了德尔福,他们公司是禁止使用贴片电阻排的,说是不可靠。楼主的照片有电阻 ...

禁止使用拨码开关(时间长了氧化不可靠)、禁止使用直插铝壳表振等(爱坏)、禁止使用阻排(容易虚焊)等等等等

其实主要还是物料渠道和管理、生产工艺水平的问题,没必要因噎废食。

网友:
板子很漂亮,西门子的都这个风格,是设计的问题,还是工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过很多设备,PCB国外的和国内的基本一眼就能看出来,感觉就不一样,不知道差在哪里,除了元器件,PCB本身 ...

对,那个绿油的颜色看上去就不一样,感觉很有质感,心理作用?

网友:
个人觉得整体布局还算工整,但有些松散,第5,6张图片如果能把阻容器件排列紧凑一点 看起来会更舒服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记得曾经的小师妹说过,她现在去了德尔福,他们公司是禁止使用贴片电阻排的,说是不可靠。楼主的照片有电阻 ...

有同感。之前用过环境不是很好的户外485设备上,坏的最多是贴片排阻!

网友:
真的是很不错

网友:
确实不错,很简单的电路,很简单的设计,简明扼要,一点也不省事,很精致很整齐,看起来就舒服

网友:
确实是下了功夫的经典产品,结构设计一级棒

网友:
长条金属块样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记得曾经的小师妹说过,她现在去了德尔福,他们公司是禁止使用贴片电阻排的,说是不可靠。楼主的照片有电阻 ...

绝大部分封装上的变化都是有利有弊的,看工艺的取舍而已 ,,,,,, 就像我们从来不用那种焊盘在肚子下的芯片,不过是因为我们没人会焊那玩意而已 ,,,,,, 不过一个大公司说贴片电阻排不可靠的,比较奇怪!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绝大部分封装上的变化都是有利有弊的,看工艺的取舍而已 ,,,,,, 就像我们从来不用那种焊盘在肚子下的芯片 ...

人家做汽车部件的,可靠性肯定比一般产品要求高,我觉得正常,一个车子抛锚子路上也许可以容忍,但是一个车子失控出事故,那就无法容忍了,即便实际做不到100%,但是设计师在设计时,要尽量考虑到100%的可靠性。

网友:
测试点超多,直接一次针床测试,哪里有问题,电脑就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
国货越做越烂,只讲便宜不讲质量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人家做汽车部件的,可靠性肯定比一般产品要求高,我觉得正常,一个车子抛锚子路上也许可以容忍,但是一个 ...

汽车上要求可靠性高我理解,我无法理解的是,贴片电阻排比普通电阻可靠性低?理由是什么?

再说电子产品用在汽车上,其可靠性对汽车的影响、无论如何也没有各种关键传动部件使用的材料更大吧?尤其是对手动档的车而言,我实在无法想象哪个电子部分的损坏会引起可怕失控事故?倒是越来越先进的自动驾驶有可能......

网友:
这玩意我也有一个,拆解了。用料选型还不错,
但是说实话,有点怀疑这个玩意儿是自动布线的。。。仔细分析布线,感觉很渣。比起ELMO还是有差距

网友:
和国内的不同应该就是:绿油颜色深点,测试点多,贴很多XX标,不过这编号丝印放的够乱的,强迫症看的不舒服。最后问一下楼主米怎么卖

网友:
你也不看看价格

网友K:
红色标记的是做了一个隔离电源吗,以前分析过,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汽车上要求可靠性高我理解,我无法理解的是,贴片电阻排比普通电阻可靠性低?理由是什么?

再说电子产品 ...

手动挡也有ecu、abs、esp。正在行驶时ecu如果故障发动机停机,刹车没有真空助力刹不住,液压助力转向没有助力方向突然变的非常重(措手不及),你说车辆会不会失控呢?

网友L:
一辆电动车整机也就一两千而已!
你说啥?质量不好?容易出事?让我买个一万多的
那我为啥不直接买个二手轿车?

各位都是电工,别老是说国外的做的多好多好,国内也可以做得很好!只不过方向不同而已,你让老外做个成本2毛的玩具试试?做个39元的机顶盒试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大部分中国人都要爱便宜货,所以就造就了很多10元的手机充电器,5元的充电宝。

呜呼哀哉!

网友:
铝基板,开眼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辆电动车整机也就一两千而已!
你说啥?质量不好?容易出事?让我买个一万多的
那我为啥不直接买个二手轿 ...

遍地几乎都是便宜、劣质的商品,企业、症腐难道没有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K:
红色标记的是做了一个隔离电源吗,以前分析过,没搞明白。

应该是一个开关电源,PCB走线做线圈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和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辆电动车整机也就一两千而已!
你说啥?质量不好?容易出事?让我买个一万多的
那我为啥不直接买个二手轿 ...

我觉得吧,是恶性竞争,ZF把控不严导致。
成本2块钱的充电头,敢去做认证吗?卖了就卖了反正管的不严
到最后厂商都是无节操拼价格拼成本恨不得同归于尽,买家当然也是喜闻乐见,你让老外来中国,他也爱买便宜货,他们觉悟高也不到哪去。
问题的关键:在外国严格管控下,歪果仁在本土买不到廉价的劣质产品,这就给高价、优质的产品生存空间,人家收入和消费水平也摆在哪儿。
过3C和CE哪个难度大?何况有些国货没任何认证一样卖,你用心、下血本、过认证,在这个市场环境下,拼得过人家吗?这就是恶性循环,根源不在厂商和消费者身上,任何市场环境都需要被约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一个开关电源,PCB走线做线圈

平面变压器

网友(2016-11-05):
这个功率有多大?

网友:
确实很不错的!

网友:
漂亮!
问一下,一般铝基板和铜箔之间是什么材料绝缘的?

网友:
真不错,比国产电路板好太多。测试点好多

网友:
元件编号在线路层上,NG。 测试点覆盖90%以上 GOOD

网友:
表面也涂三防漆了吗?

网友:
板子非常漂亮

网友:
他奶奶的一看就高大上

网友:
楼主,请问那6个MOS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4张图意外发现有个STC芯片

呵呵  我也看到了STC

网友:
有测试点看上去就是高大上,哈哈,好东西,涨姿势

网友M:
老外的电路为啥加这么多测试点

网友:
用的应该是 铝基板PCB吧,设计挺用心,价格也不菲

网友:
mark 电机驱动

网友:
板子看着就舒服,老外要指定绿油牌号的,不像我们只要是绿油就行

网友:
最外的白色和黑色的卧式接插件叫什么?

网友:
功能简单,性能低下,这个行业有许多做的很牛x的

网友:
几乎每个器件都留有测试点,不知目的何为

网友:
排阻是不是有部分是反着贴的?

网友:
做工真好啊

网友:
>因为他们一般都严格遵守3w/20H原则

More detail?

网友(2017-07-24):
楼主,今年的新米快了么

网友:
的确布板看起来很漂亮

网友(2018-10-04):
功率级的走线能跑20A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老外的电路为啥加这么多测试点

因为要测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