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本小技巧

楼主(2016-08-31):
记事本小技巧

一.可以自动添加时间

1.打开一个空白的记事本文件 。

2.在第一行写入 .LOG(大写),回车并存盘退出。

3.双击你刚刚保存的文件,这是应该注意到在文件的最后出现了此时的日期时间。

4.你可以输入要写入的内容,存盘退出。

5.每一次你打开这个文件,它都会重复这个动作,添加当时的日期时间的。

二.让记事本自动换行

每次打开记事本文件总是显示一行长长的文本,阅读起来一点不方便,其实只要选择菜单栏上的“格式”,然后将“自动换行”勾选上,这样文本就会根据记事本窗口大小自动换行了。

三.利用记事本浏览网页特效

做网页的朋友一定会经常测试一些网页特效,反正做博客我就是经常测试一些好玩的代码,每次打开一些网页编辑器或者软件实在麻烦(速度实在是慢!),其实利用记事本就可以轻松完成,而且记事本的速度可是超快。
      方法:将想要测试的网页代码粘贴到记事本,选择“文件”--“另存为”,文件名选择英文或者英文+数字的形式,后缀为.html,比如haha.html,然后打开IE浏览器选择“文件”--“打开”,找到刚才的haha.html文件并且打开,这样就可以在浏览器中预览网页效果了。

四.利用记事本过滤非文本信息

记事本只能记录纯文本,利用这点我们可以将网上复制来的东西(可能包括文本,图片,表格等等)中的非文本信息滤除掉,而使用Word会发现什么表格,人工分行符,段落格式标记等等一系列的琐碎问题非常多,手工删除又特别麻烦。如果只是想复制文本,那么可以先将网页中的内容复制到记事本中以过滤图片等多余信息,然后再从记事本将文本复制到WORD做进一步的编辑,这样就可以获得真正纯净的纯文本了。

五.批处理

这应该是记事本最常用的方式了,批量处理自然能省去好多宝贵的时间以及烦琐的过程。就比如复制文件,从E盘上复制1G的电影到D盘,如果还是在E盘和D盘之间使用“复制-粘贴”等老掉牙的方式,需要3分30秒,而如果利用记事本,在记事本中编辑:“ copy e:\电影 d:”然后另存为诸如copy.bat的文件形式,只要后缀名为.bat就可以了,然后运行该文件进行批处理,复制相同的1G电影需时只要1分20秒,节约了大半时间,由此可见其效率之高。

网友A:
也就第一个有点意思,后面都是..不说了

网友:
学习了  .LOG 的不知道   其他的知道

网友:
做过网页的大都知道,恐怕不是1024首创的吧........

网友:
.log新技能get!

网友:
第一条吊

网友:
第一个很实用

网友:
F5可以完成第一个功能

网友:
这个方法好,挺有意思

网友:
第一条好用

网友:
不错的小技巧

网友:
我一般用 F5 插时间。

不过说用批处理比直接复制快一倍以上,应该是扯淡。

网友:
第一项的时间,是记事本打开文件时加入的,而不是保存时加入的,所以是你打开时的时间

网友:
.get  .log

最后一条不好用,还有更复杂方便的,貌似以前阿莫推荐的。

网友:
也就第一个有点意思

网友:
不错, 第一个比较实,其它的就一般般了

网友:
.LOG  不错  用得上   呵呵
还有别的.开头的命令没有...

网友:
.LOG  新技能get

网友:
.LOG   回头在电脑上试一下

网友:
第五个是真滴?

网友:
我写的每一个工程代码里的开发日志文本,都是参考第一条的.LOG方式做的,这样每次记录新的内容时,无需费力写入时间了,特别方便写日志。

网友:
.LOG和F5比较好,能用到,方便

网友:
.LOG第一次用 ,新技能

网友:
.LOG第一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第一个有点意思,后面都是..不说了

顶前半句,后面鼓励发贴。

网友:
第一条第一次听说,赞。。。

网友:
好用,实用

网友:
不错的技能,点个赞

网友:
第一种没用过,长知识。

网友:
第一条.LOG,点赞!

网友:
.LOG,非常不错,
后面说的东西,不用说了……

网友:
第一个是真不知也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第一个有点意思,后面都是..不说了

是的,.LOG头次听说,后面的一直摸索在用

网友:
第一个老早就知道
话说当年每天都得写工作日志提交给领导,后来一搜索发现了.LOG 一顶在顶部,一定要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第一个有点意思,后面都是..不说了

第五个开始走神奇路线了  :)

网友:
第一个不知道,其余用过

网友:
学习到了,新技能get

网友:
试试第一个。现在看习惯了编辑工具带颜色的,在用记事本打开代码很不习惯

网友:
拉低了我对1024技术区的印象……

网友:
记事本这么强大啊

网友(2016-10-24):
第一个功能不错!

网友:
很好的东西,赞

网友:
不错,.LOG 这功能不错

网友:
原来还有这样强大的功能啊,长见识了

网友:
一个神奇的网站,,,1024

网友:
第一个有意思

网友:
.LOG 真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第一条 ,get

网友:
学习了!还不知道。

网友:
get了 加时间不错

网友:
第一条,哈哈,又学到一招

网友:
这还真不知道,第一次见,管用

网友:
经常写readme,需要.log功能!  好,值得推荐

网友:
.LOG 这个不错。。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8-07-08):
.LOG 真不知道,这个功能很好!

网友:
感谢分享!LOG技能不错

网友:
看到1024才进来的。

网友:
头一次知道.log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