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SSD硬盘+Win7,安装时需要注意些什么?谢谢!

楼主(2016-08-31):
前些天三星笔记本的硬盘坏了。从X东买了个128G的SSD硬盘,准备装Win7。第一次用SSD硬盘,想问问大家安装时需要注意些什么?装64位的还是32位的好一些?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32位还是64位根据你的内存决定吧,128g最多分两个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位还是64位根据你的内存决定吧,128g最多分两个区就行了

谢谢!针对SSD的特点,需要做什么特殊设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针对SSD的特点,需要做什么特殊设置吗?

没啥特殊的,尽量装64位的吧,128G的SSD可以全当系统盘,然后把光驱拆了,找个光驱转硬盘托,可以再挂一个1T的笔记本正常硬盘,我前几天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用win7的安装盘分区,或者PE下的DG分区,会自动对齐,其他没什么注意的

网友:
120G可以考虑不用分区,建议装win10更爽,内存大就上64位

网友:
如果分了的话,两个区都不够大,随着使用装的存的东西越多, 就会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可能会出现两个区都放不下,但是总的剩余空间还够用的情况

不如一个区,使劲往里面塞

网友:
固态硬盘一个分区;
U盘安装版本,再GHOST备份;
内存大于4G用64位。

网友:
格式化前注意4K对齐

网友B:
4K对齐,不分区,
之前的intel SSD没4K对齐,用ASSSD测试,速度很让人失望,4K对齐后就好很多
如果分区,优化ssd时比较麻烦,还是一个分区比较好一点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网友。

网友: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装之前先在BIOS里面确认端口模式是AHCI....

网友C:
虚拟盘要重设吗?

网友:
不要主要    直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拟盘要重设吗?

可以都设成零,或者直接禁止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K对齐,不分区,
之前的intel SSD没4K对齐,用ASSSD测试,速度很让人失望,4K对齐后就好很多
如果分区,优 ...

4K对齐在什么地方设置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都设成零,或者直接禁止掉吗?

不能,如果出错,系统作废。可以设置在内存虚拟出来的分区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如果出错,系统作废。可以设置在内存虚拟出来的分区里。

如何设置才能把内存虚拟成分区。谢谢!

网友:
记得要4K对齐,才能发挥SSD硬盘的性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何设置才能把内存虚拟成分区。谢谢!

站内搜索RAMDISK,比如下帖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ramdisk

站外搜索百度,比如下帖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0f5fb099e8da296d8334ea15.html

内存8G以上建议设置虚拟内存分区为2~3G

其他详细内容和使用方法自己找找吧

网友C:
如果设置在内存虚拟出来的分区里,遇到系统UPDATA就无法完成。
每次启动电脑就更新,但不会成功。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站内搜索RAMDISK,比如下帖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90896&highlight=ramd ...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设置在内存虚拟出来的分区里,遇到系统UPDATA就无法完成。
每次启动电脑就更新,但不会成功。怎么办? ...

如只有内存分区的虚拟内存,这个BUG无法消除;
可以保留任意硬盘(固态或机械)任意分区内的虚拟内存设置,大于500MB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只有内存分区的虚拟内存,这个BUG无法消除;
可以保留任意硬盘(固态或机械)任意分区内的虚拟内存设置 ...

谢谢!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