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1.2V vs 12V->5V,5V->1.2V Buck

楼主(2016-08-31):
如题 12V直接转1.2V ,BUCK , 2A
和 12V转5V, 然后5V转1.2V,Buck, 2A,
哪种方式,1)效率更高,2)更加稳定?
请教,谢谢

网友:
直接转就是了吧

网友:
直接转吧,貌似主板都是这样

网友:
直接转 效率高

网友:
直接转吧,除非你有其他要求

网友:
buck还行,没有在电源上直接发热来降压。我们用buck做功率输出控制,经常低占空比输出,没有发热。

网友:
为啥经过5v的二道贩子啊。

网友:
cup 就这么用的 直接转。

网友:
直接转直接转直接转补字数

楼主:
个人以为,不考虑效率,经过5V转一次,系统可能更加稳定一些

网友:
直接转更稳定效率更高。

网友:
这有点像脱裤子放屁的感觉,当然是一级效率更高了

网友:
你这功率太小,直接转就好,两级的话成本直接就上来了